请问tm1637数码管中间的两个小点怎么点亮

楼主(2018-11-25):
我看不懂数据手册,很迷

楼主:
里面有数据手册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

//基于TM1637的数码管控制

#include<reg52.h>  //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 _nop_ 头文件
//定义端口
sbit SCL=P1^2;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时钟线
sbit SDA=P1^3;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数据线
unsigned char t, shi, ge, bai;
unsigned int dadt;
unsigned char code xsbcd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

*IIC_delay

*******************************************************/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SCL=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CL=0;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
*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void ack_IIC()
{
        SCL=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SCL=1;
        _nop_();_nop_();_nop_();
        SCL=0;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CY;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

/************************************************
写一字节数据到LEDSROM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
/************************************************
*
分开写数据到LED
**************************************************/
void xsled(void)
{
        SDA=1;
        SCL=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4);//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0x00); //第一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1,xsbcdbuf[bai]|0x80);  //第二个数码管  0x80 点亮数码管中间的两个小点
        write_LEDSROM(0xC2,xsbcdbuf[shi]);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xsbcdbuf[ge]);//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a);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init()
{
        TMOD|=0X01; // Timer0
        TH0=(65535-50000)/256; // 50ms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jisuan()
{
        bai=dadt/100;
        shi=dadt/10%10;
        ge=dadt%10;
}

void main()
{
        //P1=0xff;
        init();
        while(1)
        {
                jisuan();
                xsled();
                if(t>=20)  // 1s
                {
                        t=0;
                        dadt++;
                        if(dadt>=1000) //能到999
                        {
                                dadt=0;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50ms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
}

楼主:
谢谢!今天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现在可以亮了,请问怎么让他闪烁起来呢

楼主:
可以了闪烁好了谢谢

网友A:
让他闪烁起来, 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基于TM1637的数码管控制

#include<reg52.h>  //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 _nop_ 头文件
//定义端口
sbit SCL=P1^2;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时钟线
sbit SDA=P1^3;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数据线
unsigned char t, shi, ge, bai;
unsigned int dadt;
bit Blink = 0; //中间的两个小点闪烁起来标志位,=1表示点亮,=0表示不点亮
unsigned char code xsbcd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 0    1    2    3    4    5     6    7    8   9    0
/*********************************************************

*IIC_delay

*******************************************************/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SCL=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CL=0;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
*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void ack_IIC()
{
        SCL=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SCL=1;
        _nop_();_nop_();_nop_();
        SCL=0;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CY;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

/************************************************
写一字节数据到LEDSROM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
/************************************************
*
分开写数据到LED
**************************************************/
void xsled(void)
{
        SDA=1;
        SCL=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4);//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0x00); //第一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1,xsbcdbuf[bai]|(Blink ? 0x80 : 0x00)); //第二个数码管  0x80 点亮数码管中间的两个小点
        write_LEDSROM(0xC2,xsbcdbuf[shi]);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xsbcdbuf[ge]);//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a);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init()
{
        TMOD|=0X01; // Timer0
        TH0=(65535-50000)/256; // 50ms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jisuan()
{
        bai=dadt/100;
        shi=dadt/10%10;
        ge=dadt%10;
}
void main()
{
        //P1=0xff;

        init();
        while(1)
        {
                jisuan();
                xsled();
                if(t>=20)  // 1s
                {
                        t=0;
                        dadt++;
                        if(dadt>=1000) //能到999
                        {
                                dadt=0;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50ms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
        if(t%2==0)
         Blink =~Blink; //中间的两个小点闪烁起来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亮了,请问怎么让他闪烁起来呢

用个延时函数就行了 跟led闪烁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闪烁起来, 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谢谢大佬,感觉又涨姿势了!我的方法是直接在百位那边加了个delay,先“|0x80”,然后再delay不“|0x80”,
感觉没你的程序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