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平衡车源码

楼主(2018-11-25):
#include "sys.h"

/**************************************************************************************************

程序作者:CUIT 3+1 Taocr

***************************************************************************************************/

extern u16 Gyro_y, Gyro_z;
u8 time_20ms, timer_5_flag, timer_10_flag;

u8 Turn_Off(float angle)
{
            u8 temp;
                        if(angle<-40||angle>40)
                        {                                                         //===倾角大于40度关闭电机
      temp=1;                                            //===Flag_Stop置1关闭电机
                        PWMA2 = 0;
                        PWMB2 = 0;
                        PWMA1 = 0;
                        PWMB1 = 0;
      }
                        else
      temp=0;
      return temp;
}

int velocity(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
{
    static float Velocity,Encoder_Least,Encoder,Movement;
          static float Encoder_Integral;
          float kp=300,ki=1.5;
          //=============遥控前进后退部分=======================//
//                if(1==Flag_Qian)        Movement=90/Flag_sudu;                     //===如果前进标志位置1 位移为负
//                else if(1==Flag_Hou)          Movement=-90/Flag_sudu;        //===如果后退标志位置1 位移为正
//          else
        Movement=0;
   //=============速度PI控制器=======================//
                Encoder_Leas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0;  //===获取最新速度偏差==测量速度(左右编码器之和)-目标速度(此处为零)
                Encoder *= 0.8;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 += Encoder_Least*0.2;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_Integral +=Encoder;                                  //===积分出位移 积分时间:10ms
                Encoder_Integral=Encoder_Integral-Movement;                  //===接收遥控器数据,控制前进后退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Velocity=Encoder*kp+Encoder_Integral*ki; //===速度控制
                if(Turn_Off(Pitch)==1)   Encoder_Integral=0;    //===电机关闭后清除积分
          return Velocity;
}

int turn(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float gyro)//转向控制
{
          static float Turn_Target,Turn,Encoder_temp,Turn_Convert=0.9,Turn_Count;
          float Turn_Amplitude=88/2,Kp=42,Kd=0;
          //=============遥控左右旋转部分=======================//
//          if(1==Flag_Left||1==Flag_Right)                      //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旋转前的速度调整速度的起始速度,增加小车的适应性
//                {
//                        if(++Turn_Count==1)
//                        Encoder_temp=myabs(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                        Turn_Convert=50/Encoder_temp;
//                        if(Turn_Convert<0.6)Turn_Convert=0.6;
//                        if(Turn_Convert>3)Turn_Convert=3;
//                }
//          else
//                {
                        Turn_Convert=0.9;
                        Turn_Count=0;
                        Encoder_temp=0;
//                }
//                if(1==Flag_Left)                   Turn_Target-=Turn_Convert;
//                else if(1==Flag_Right)             Turn_Target+=Turn_Convert;
//                else
                        Turn_Target=0;

    if(Turn_Target>Turn_Amplitude)  Turn_Target=Turn_Amplitude;    //===转向速度限幅
          if(Turn_Target<-Turn_Amplitude) Turn_Target=-Turn_Amplitude;
//                if(Flag_Qian==1||Flag_Hou==1)  Kd=1;
//                else
                        Kd=0;   //转向的时候取消陀螺仪的纠正 有点模糊PID的思想
          //=============转向PD控制器=======================//
                  Turn=-Turn_Target*Kp -gyro*Kd;                 //===结合Z轴陀螺仪进行PD控制
          return Turn;
}

int main(void)
{
        int Speed_R, Speed_L;
         int Motol_PWM, Moto2_PWM;
         int flag = 0;
         u8 Right_Flag = 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LED_Init();
  LCD_init();//OLED初始化
        LCD_clear();//显示屏清屏
        PWM_Init(7199,0);
        Encoder_Init_TIM3();
        Encoder_Init_TIM2();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
        IIC_Init();                     //模拟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初始化DMP
//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
//                delay_ms(200);
//                 delay_ms(200);
//        }
printf("NRF24L01Ready!");
  Timer1_Init(29,7199);
        while(1)
        {
                if(time_20ms == 10)
                {
                        time_20ms = 0;
                printf("X轴倾角%f  Y轴倾角%d   转向角%d  \r\n",Pitch,Speed_R,Speed_L);//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show_size8float4_2f(0,0,Roll);
                        show_size8float4_2f(0,4,Right_Flag);
                        time_20ms = 0;}
                if(timer_5_flag == 1)
                {
                        timer_5_flag = 0;
                        timer_10_flag = !timer_10_flag;
//                        if(timer_10_flag == 0)
//                        {
                                Read_DMP();
//                        }
                        Speed_R = Read_Encoder(2);
                        Speed_L = Read_Encoder(3);

                        Motol_PWM = 650*(Roll-5)+0.5*gyro[0]-velocity(Speed_L,Speed_R);//+turn(Speed_L,Speed_R,gyro[2]);
                        Moto2_PWM = 200*(Pitch)+1.5*gyro[1];//-velocity(Speed_L,Speed_R);//-turn(Speed_L,Speed_R,gyro[2]);
                        if(Roll>15&&flag<10000){Motol_PWM = 5000;flag++;}
                        if(Roll<-15&&flag<10000){Motol_PWM = -5000;flag++;}
                        if(Motol_PWM>=0)
                        {
                                if(Right_Flag == 0)
                                Right_Flag = 1;
                                PWMA1 = Motol_PWM;
                                PWMB1 = Motol_PWM;
                                PWMA2 = 1;
                                PWMB2 = 1;
                        }
                        else
                        {
                                if(Right_Flag == 0)
                                Right_Flag = 2;
                                PWMA2 = -Motol_PWM;
                                PWMB2 = -Motol_PWM;
                                PWMA1 = 1;
                                PWMB1 = 1;
                        }
                }
                if(Turn_Off(Pitch)==1){}

        }
}

int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0X0001)//5ms定时中断
        {
                  TIM1->SR&=~(1<<0);                                       //===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
                        time_20ms++;
                        timer_5_flag = 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