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磁锁+AS608指纹锁设计源码与实物图分享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8-11-25):
输入模块:AS608,矩阵键盘
处理器:STC90C52
输出设备:LCD12864,电磁锁,继电器

总流程:当AS608探测到有手指接触时,判断是否符合已储存的指纹数据,符合输出电平开锁,否则12864显示错误。或者当输入数字密码相符合也可开锁,内部存有开锁密码,和管理员密码(设置指纹库和开门密码),密码和指纹ID号存储在EEPROM中防止掉电丢失。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jzaj P1
uchar x,Administrators,out=0,k=0,h,b,reset1=0;
uchar password[6]={1,2,3,4,5,6};
uchar password1[6];
uchar password2[6]={1,2,3,4,5,6};
uchar adminpassword[6]={6,6,6,6,6,6};
uchar adminpassword1[6];
uchar adminpassword2[6]={6,6,6,6,6,6};
sbit kai=P0^5;
sbit kai1=P0^6;
sbit kai2=P0^7;
uchar code  DIS1[] = {"    欢迎使用   "};                  //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符空间,故汉字只能占用偶数地址
uchar code  DIS2[] = {"  云部落指纹锁 "};
uchar code  DIS3[] = {"    密码吻合   "};
uchar code  DIS14[] = {"    密码错误   "};
uchar code  DIS4[] = {"已识别  ID:   "};
uchar code  DIS5[] = {"  没有找到     "};
uchar code  DIS6[] = {"请输入管理员密码"};
uchar code  DIS7[] = {"1.添加指纹     "};
uchar code  DIS8[] = {"2.清空指纹     "};
uchar code  DIS9[] = {"3.开锁密码     "};
uchar code  DIS10[] = {"4.管理密码     "};
uchar code  DIS11[] = {"  请输入指纹   "};
uchar code  DIS12[] = {"  请再次输入指纹"};
uchar code  DIS13[] = {"添加成功ID:   "};
uchar code  DIS15[] = {"  清空成功     "};
uchar code  DIS16[] = {"  清空失败     "};
uchar code  DIS17[] = {"  确认清空?   "};
uchar code  DIS18[] = {"  请输入新密码 "};
uchar code  DIS19[] = {"  确认修改?   "};
uchar code  DIS20[] = {"  修改成功     "};
uchar code  DIS21[] = {"  复位成功     "};
/************* 12864LCD引脚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2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0^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0^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0^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0^3;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0^4;      //液晶复位端口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1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LCD_data&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data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LCD_data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RST = 0;                 //液晶复位
    delay(3);
    LCD_RST = 1;
    delay(3);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清屏函数                                               *
*                                                        *
*********************************************************/
void  clr_screen()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1);      //清屏
   delay(5);
}
//////////////////////////////////////////////////////////////////////////
void kaisuo();
//////////////////////////////////////////////////////////////////////////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void  cc(uint addr);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dcx(uint addr);
void  Q0();
/* ┈┈┈┈┈┈┈┈┈┈┈┈┈┈┈┈┈┈┈┈┈┈┈┈┈┈┈┈┈┈
函数:擦除某一扇区(每个扇区 512 字节)
入口: addr = 某一扇区首地址
┈┈┈┈┈┈┈┈┈┈┈┈┈┈┈┈┈┈┈┈┈┈┈┈┈┈┈┈┈┈ */
void cc(uint addr)
{
// 打开 IAP 功能 (ISP_CONTR.7)=1: 允许编程改变 Flash, 设置 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 0x83( 晶振 <5M)  0x82(晶振 <10M)  0x81(晶振 <20M)  0x80(晶振 <40M)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3;  // 用户可以对 "Data Flash/EEPROM区"进行扇区擦除
  ISP_ADDRL = addr;  // ISP/IAP 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ISP_ADDRH = addr>>8;  // ISP/IAP 操作时的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EA =0;
  ISP_TRIG = 0x46;  // 在 ISPEN(ISP_CONTR.7)=1 时,对 ISP_TRIG先写入 46h,
  ISP_TRIG = 0xB9;  // 再写入 B9h,ISP/IAP命令才会生效。
  _nop_();
  Q0();  // 关闭 ISP/IAP
}
/* ┈┈┈┈┈┈┈┈┈┈┈┈┈┈┈┈┈┈┈┈┈┈┈┈┈┈┈┈┈┈
函数:写一字节
入口: addr = 扇区单元地址 , dat = 待写入数据
┈┈┈┈┈┈┈┈┈┈┈┈┈┈┈┈┈┈┈┈┈┈┈┈┈┈┈┈┈┈ */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2;  // 用户可以对 "Data Flash/EEPROM区"进行字节编程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ISP_DATA = dat;  // 数据进 ISP_DATA
  EA =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Q0();  // 关闭 ISP/IAP
}
/* ┈┈┈┈┈┈┈┈┈┈┈┈┈┈┈┈┈┈┈┈┈┈┈┈┈┈┈┈┈┈
函数:读一字节
入口: addr = 扇区单元地址
出口: dat  = 读出的数据
┈┈┈┈┈┈┈┈┈┈┈┈┈┈┈┈┈┈┈┈┈┈┈┈┈┈┈┈┈┈ */
uchar dcx(uint addr)
{
  uchar dat;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1;  // 用户可以对 "Data Flash/EEPROM区 "进行字节读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EA =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SP_DATA;  // 取出数据
  Q0();  // 关闭 ISP/IAP
  return dat;
}
/* ┈┈┈┈┈┈┈┈┈┈┈┈┈┈┈┈┈┈┈┈┈┈┈┈┈┈┈┈┈┈
函数:关闭 ISP/IAP操作
┈┈┈┈┈┈┈┈┈┈┈┈┈┈┈┈┈┈┈┈┈┈┈┈┈┈┈┈┈┈ */
void Q0()
{
  ISP_CONTR = 0;  // 关闭 IAP功能
  ISP_CMD  = 0;  // 待机模式,无 ISP操作
  ISP_TRIG = 0;  // 关闭 IAP功能 , 清与 ISP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wolegequ()
{
  uchar i;
  cc(0x2200); // 擦除第 2 个扇区
  for(i=0;i<6;i++)
  {
    xcx(0x2200+i,password2[i]);  // 对 EEPROM区 2200h 写入
  }
  cc(0x2400); // 擦除第 2 个扇区
  for(i=0;i<6;i++)
  {
    xcx(0x2400+i,adminpassword2[i]);  // 对 EEPROM区 2200h 写入
  }
  EA=1;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CEICE_BUFFER[32];
unsigned int finger_id=0 ;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2[7]={0x01,0x00,0x04,0x02,0x02,0x0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g_Model[6]={0x01,0x00,0x03,0x05,0x0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3,0xE7,0x00,0xF8};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Delete_All_Model[6]={0x01,0x0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

//发送包头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 Send a byte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发送命令 0x1d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Img[i]);
        }
}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1[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发送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2[i]);
             }
}
void FPM10A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Reg_Model[i]);
                      }

}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FPM10A_Search[i]);
                      }
}
//保存指纹
void FPM10A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FPM10A_Save_Finger[5] =(storeID&0xFF00)>>8;
       FPM10A_Save_Finger[6] = (storeID&0x00FF);
                   for(i=0;i<7;i++)   //计算校验和
                              temp = temp + FPM10A_Save_Finger[i];
                   FPM10A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FPM10A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9;i++)
                      Uart_Send_Byte(FPM10A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指纹模版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包头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for(i=0;i<6;i++) //命令合并指纹模版
           {
      Uart_Send_Byte(FPM10A_Delete_All_Model[i]);
                 }
}
//搜索指纹
void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
  unsigned int find_fingerid = 0,i;
  unsigned char id_show[3];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FPM10A_Receive_Data(12);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根据反馈回来的第9位数据来判断模块上有无指纹,有则继续执行无则退出
  {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FPM10A_Receive_Data(16);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搜索到
        {
          clr_screen();
          lcd_pos(2,0);             //设置显示“已识别”
      for(i=0;i<16;i++)
            {
        lcd_wdat(DIS4[i]);

            }
          find_fingerid = FPM10A_RECEICE_BUFFER[10]*256 + FPM10A_RECEICE_BUFFER[11];
          id_show[0]=find_fingerid/100+0x30;
          id_show[1]=find_fingerid%100/10+0x30;
          id_show[2]=find_fingerid%100%10+0x30;
          lcd_pos(2,13);             //设置显示ID号
      for(i=0;i<3;i++)
            {
        lcd_wdat(id_show[i]);
            }
          delay(1000);
          kaisuo();
        }
        else
        { clr_screen();
          lcd_pos(2,0);             //设置显示“没有找到”
      for(i=0;i<16;i++)
            {
        lcd_wdat(DIS5[i]);
            }
          delay(1000);
        }
        clr_screen();
  }
}
void HSjzaj();                                                         ///////////////////////////声明函数以便调用
//删除所有存贮的指纹库
void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
  char i;
  clr_screen();
  lcd_pos(1,0);             //
  for(i=0;i<16;i++)
  {
    lcd_wdat(DIS17[i]);
  }
  delay(1000);
  x=0;
  HSjzaj();
  if(x==1)
  {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FPM10A_Receive_Data(12);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5[i]);
            }
          delay(1000);
          finger_id=0;
          cc(0x2000); // 擦除第 1 个扇区( 2000h~21FFh)
      xcx(0x2002,finger_id);  // 对 EEPROM区 2002h 写入
          EA=1;
    }
    else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6[i]);

           }
          delay(1000);
    }
  }
  clr_screen();
}
//添加指纹
void FPM10A_Add_Fingerprint()
{
  uchar 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d_show[3];
  clr_screen();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1[i]);
  }
  delay(2000);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FPM10A_Receive_Data(12);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2[i]);
    }
        delay(2000);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Reg_Model();//转换成特征码
          FPM10A_Receive_Data(12);
          id_show[0]=finger_id/100+0x30;                                         //加0x30,转换成字符串
          id_show[1]=finger_id%100/10+0x30;
          id_show[2]=finger_id%100%10+0x30;
          clr_screen();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16;i++)
      {
              lcd_wdat(DIS13[i]);
             delay(0);
      }
          lcd_pos(3,12);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3;i++)
      {
              lcd_wdat(id_show[i]);
      }
          delay(1000);
          FPM10A_Cmd_Save_Finger(finger_id++);
          cc(0x2000); // 擦除第 1 个扇区( 2000h~21FFh)
      xcx(0x2002,finger_id);  // 对 EEPROM区 2002h 写入
          EA=1;
          FPM10A_Receive_Data(12);
        }

  }
}
//确认指令
void confirm()
{
  uchar i,p=0;
  clr_screen();
  for(i=0;i<6;i++)
  {
    if(password1[i]==password[i])
        {
          delay(0);
        }
    else
        {
          p=1;
        }
  }
  if(p==0)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3[i]);                                   //密码正确
    }
        delay(1000);
        kaisuo();
  }
  else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14[i]);                                  //密码错误
    }
        delay(1000);
  }
  for(i=0;i<6;i++)
  {
    password1[i]=0;                                                //将密码1寄存器置零
  }
  clr_screen();
}

//矩阵键盘
void HSjzaj()
{
  uchar c=10;                                                                                                    ///
  jzaj=0x0f;
  if(jzaj!=0x0f)
  {
    delay(50);
        if(jzaj!=0x0f)
        {
          switch(jzaj)
          {
            case (0x07): b=0;break;
                case (0x0b): b=1;break;
                case (0x0d): b=2;break;
                case (0x0e): b=3;break;
          }
          jzaj=0xf0;
          switch(jzaj)
          {
            case (0xe0): b=b+0;break;
                case (0xd0): b=b+4;break;
                case (0xb0): b=b+8;break;
                case (0x70): b=b+12;break;
          }
      switch(b)
          {
                case (0): c=1;break;
                case (1): c=2;break;
                case (2): c=3;break;
                case (3): Administrators=1;break;
                case (4): c=4;break;
                case (5): c=5;break;
                case (6): c=6;break;
                case (7): out=1;break;
                case (8): c=7;break;
                case (9): c=8;break;
                case (10): c=9;break;
                case (11): reset1=1;break;
                case (12): c='*';break;
                case (13): c=0;break;
                case (14): c='#';break;
                case (15): x=1;break;                                                 //确认
          }
          if((0<=c&&c<=9)||c=='*'||c=='#')                                        //只有C为0~9或#,*方可进入
          {
                if(h==0)
                {
                  password1[k]=c;
                }
                else
                {
                  adminpassword1[k]=c;
                }
                lcd_pos(4,k);             //云部落指纹锁
        lcd_wdat('*');
        delay(0);
                k++;
                if(k==7)
                {
                  k=0;
                  clr_screen();                         //显示6个*后清屏
                }
          }
        }
  }
  delay(50);
}
//修改管理员密码
void HSadminpassword()
{
  uchar i=0;
  x=0;
  out=0;
  h=1;
  clr_screen();
  while(out==0)
  {
    lcd_pos(1,0);             //请输入新密码
    for(i=0;i<16;i++)
    {
      lcd_wdat(DIS18[i]);
    }
        HSjzaj();
        lcd_pos(2,0);
    for(i=0;i<6;i++)
    {
      lcd_wdat(adminpassword1[i]+0x30);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DIS19[i]);
    }
        if(x==1)
        {
          for(i=0;i<6;i++)
          {
            adminpassword[i]=adminpassword1[i];
          }
          cc(0x2400); // 擦除第 3 个扇区
      for(i=0;i<6;i++)
          {
            xcx(0x2400+i,adminpassword[i]);  // 对 EEPROM区 2400h 写入
          }
          EA=1;
          clr_screen();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20[i]);
      }
          delay(1000);
          out=1;
        }
  }
  for(i=0;i<6;i++)
  {
    adminpassword1[i]=0;                                                //将密码1寄存器置零
  }
  clr_screen();
}

//修改密码
void HSpassword()
{
  uchar i=0;
  x=0;
  out=0;
  h=0;
  clr_screen();

  while(out==0)
  {
    lcd_pos(1,0);             //请输入新密码
    for(i=0;i<16;i++)
    {
      lcd_wdat(DIS18[i]);
    }
        HSjzaj();
        lcd_pos(2,0);
    for(i=0;i<6;i++)
    {
      lcd_wdat(password1[i]+0x30);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DIS19[i]);
      delay(0);
    }
        if(x==1)
        {
          for(i=0;i<6;i++)
          {
            password[i]=password1[i];
          }
          cc(0x2200); // 擦除第 2 个扇区
      for(i=0;i<6;i++)
          {
            xcx(0x2200+i,password[i]);  // 对 EEPROM区 2200h 写入
          }
          EA=1;
          clr_screen();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20[i]);
      }
          delay(1000);
          out=1;
        }
  }
  for(i=0;i<6;i++)
  {
    password1[i]=0;                                                //将密码1寄存器置零
  }
  clr_screen();
}

//管理员模式
void HSAdministrators()
{
  uchar i,p=0;
  h=1;
  clr_screen();                                                                                                    ///
  while(out==0)
  {
    lcd_pos(2,0);             //请输入管理密码
    for(i=0;i<16;i++)
    {
      lcd_wdat(DIS6[i]);
    }
    HSjzaj();
        if(x==1)
        {
          x=0;
          k=0;
      for(i=0;i<6;i++)
      {
        if(adminpassword1[i]==adminpassword[i])
            {
              delay(0);
            }
        else
            {
              p=1;
            }
      }
          if(p==0)
      {
        clr_screen();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3[i]);                                   //管理密码正确
        }
                delay(1000);
                while(out==0)
                {
                  clr_screen();
                  lcd_pos(1,0);
          for(i=0;i<16;i++)
          {
            lcd_wdat(DIS7[i]);                                   //添加指纹
            delay(0);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8[i]);                                   //清空指纹
            delay(0);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DIS9[i]);                                   //开锁密码
            delay(0);
          }
                  lcd_pos(4,0);
          for(i=0;i<16;i++)
          {
            lcd_wdat(DIS10[i]);                                   //管理密码
            delay(0);
          }
                  b='*';
                  HSjzaj();
                  switch(b)
                  {
                    case (0): FPM10A_Add_Fingerprint();break;                                                                //添加指纹
                        case (1):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break;                                                //删除所有存贮的指纹库
                        case (2): HSpassword();break;                                                                                        //修改开锁密码
                        case (4): HSadminpassword();break;                                                                                //修改管理员密码
                  }
                }
          }
      else
      {
        clr_screen();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DIS14[i]);                                  //管理密码错误
        }
                delay(1000);
      }
          for(i=0;i<6;i++)
      {
        adminpassword1[i]=0;                                                //将密码1寄存器置零
      }
          clr_screen();
    }
  }
}

void kaisuo()
{
  kai=0;
  kai1=0;
  kai2=0;
  delay(3000);
  kai=1;
  kai1=1;
  kai2=1;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delay(100);                 //上电,等待稳定
   lcd_init();                                  //初始化LC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finger_id = dcx(0x2002);  // 开机读取 EEPROM区 2002h 数据 ,还原关电前
   while(1)
   {
     for(i=0;i<6;i++)
     {
       adminpassword[i]=dcx(0x2400+i);                                        //从6个扇区取出6位管理员密码
           password[i]=dcx(0x2200+i);                                                //从6个扇区取出6位开门密码
     }
         out=0;
         lcd_pos(2,0);             //欢迎使用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
         lcd_pos(3,0);             //云部落指纹锁
     for(i=0;i<16;i++)
     {
       lcd_wdat(DIS2[i]);
     }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对比指纹(重点)
         HSjzaj();                                                                        //矩阵键盘输入
         if(x==1)                                                                        //“确认”标志位,按下进行输入密码后对比
         {
           x=0;
           h=0;
           confirm();
           k=0;
         }
         if(Administrators==1)                                                //“管理员模式”标志位,按下进行管理员模式
         {
           Administrators=0;
           HSAdministrators();
         }
         if(reset1==1)                                                                //“复位”标志位,按下后管理员密码和开门密码还原
         {
           clr_screen();
           reset1=0;
           wolegequ();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DIS21[i]);
       }
           delay(1000);
           clr_screen();
……………………

网友A:
老哥老哥有原理图吗麻烦一下,我下了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老哥有原理图吗麻烦一下,我下了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接线。

程序里有注释呀,AS608接P3.0和P3.1就行注意反接(3.3V供电),12864按程序里的分配接就行

网友B:
老哥,请问下这个指纹模块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萌新第一次搞这种模块不太认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下这个指纹模块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萌新第一次搞这种模块不太认识。十分感谢!!

主要是串口调试,你先别管硬件,先捋一遍程序

网友C(2018-12-25):
老哥,你这个指纹模块,单片机晶振用12M还是11.059M的?

网友D:
请问12864是带字符的吗?有没有仿真图

楼主(2019-02-17):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这个指纹模块,单片机晶振用12M还是11.059M的?

11.059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12864是带字符的吗?有没有仿真图

带字库,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原理图可以吗,实在不会接线

程序初始化那块有各个引脚的位定义,指纹模块和串口反接就行

网友F:
画块底板和PCB吧,杜邦线看着我都替你慌

网友G(2019-03-28):
受益匪浅,感谢楼主

网友H:
请问有没有PCB电路原理图呀

网友I:
电磁锁在哪买的,可以发下链接吗?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J:
怎么获取

网友K:
想问一下 指纹模块和pc能通讯 还可以获得指纹 但是和单片机就通讯不了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怎么调试 希望楼主能给与指导 十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 指纹模块和pc能通讯 还可以获得指纹 但是和单片机就通讯不了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应该怎么调试 希 ...

看看AS608的通信协议,各个寄存器配置好,单片机串口配置好就行,你看看我的初始化流程

网友L:
你好,不是还要发送口令吗?怎么你只要发送包头而且还不要接收模块发送过来的对比信息。

网友M(2019-05-08):
引用 网友E:
AS608的WAK引脚接那里?

所以接在哪里解决了吗类似课题能否+QQ1690474716探讨探讨

网友N:
点赞!佩服佩服

网友O(2019-06-17):
你好请问显示屏只能用12864的吗,用别的是不是得修改程序

网友O:
大神问一下那个只能用12864吗,用别的是不是得修改程序

网友O:
这个程序的矩阵用的是哪个接口,是p10-p17还是什么。

网友P:
可以记录一下开门人员和时间吗?拓展一下更好。

网友O: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用显示屏和密码解锁怎么改程序

网友Q:
矩阵插接没有反应啊

网友R:
楼主有接线图吗?可以用LCD1602码

网友S(2019-07-21):
谢谢楼主。好资料,踩一脚下次来取!

网友T:
楼主能不能给个原理图啊?

网友U:
刚好要学习这个 谢谢分享

网友V(2019-08-23):
矩阵插接在哪里呀。没有注解

网友W(2019-10-08):
您好,我问一下能给一下那个继电器哪里的接线图吗?特别想学习一下

网友X(2019-12-30):
不错,研究中,感谢分享

网友Y:
源码编译报错

网友Y:
下载完编译失败

网友Z:
引用 楼主:
程序初始化那块有各个引脚的位定义,指纹模块和串口反接就行

51单片机需要串口通信时,晶振频率一般选择11.0592Mhz,这样波特率算出来才是整数倍,通信才准确,如果用12MHZ的话,可能会出错。

楼主(2020-02-21):
芯片stc90c52

楼主:
引用 网友W:
您好,我问一下能给一下那个继电器哪里的接线图吗?特别想学习一下

两个继电器,常开对常闭,常闭对常开;(继电器做驱动看样子而已,不是重点)

网友AA:
没有电路图啊,只有程序,

楼主(2020-04-22):
引用 网友AA:
没有电路图啊,只有程序,

LCD按宏定义连即可,键盘就是4*4的矩阵,AS608就连个串口注意加个调帽

网友AB:
没有用24c02存储芯片?

网友AC(2020-05-28):
请问老哥这个as608模块如何仿真啊?

网友AD(2020-07-31):
楼主可以抽空整理个电路图不

网友AE:
很粗狂,也很棒

网友AD(2020-09-26):
为什么我弄好了 但是屏幕不显示字

网友AF(2020-11-30):
引用 网友V:
矩阵插接在哪里呀。没有注解

#define jzaj P1

这句话不是有告诉你?

网友AG:
请问储存器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AH(2021-03-16):
这  只出现一个  欢迎使用云部落指纹锁    后面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AI:
我下了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21-04-16):
引用 网友AH:
这  只出现一个  欢迎使用云部落指纹锁    后面该怎么操作啊

哈哈成功大半了,加个键盘按管理员键可以录入删除指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为什么我弄好了 但是屏幕不显示字

先把12864调通,这个屏问题很多,引脚定义、电位器,,,都有可能出错

网友AJ: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有注释呀,AS608接P3.0和P3.1就行注意反接(3.3V供电),12864按程序里的分配接就行

psb接在lcd的哪个引脚啊,不太会哎

网友AJ:
引用 网友D:
请问12864是带字符的吗?有没有仿真图

原理图有了吗,能借鉴一下吗?不太会接线

网友AJ: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下载吗?

网友AK:
感谢开源,东西不错

网友AL: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有注释呀,AS608接P3.0和P3.1就行注意反接(3.3V供电),12864按程序里的分配接就行

P3.0和P3.1怎么修改成其他引脚呢

网友AM(2021-08-06):
你好,矩阵键盘插上没反应啊,只能停留在欢迎使用这里

网友AN(2022-01-04):
引用 网友AM:
你好,矩阵键盘插上没反应啊,只能停留在欢迎使用这里

同志你好,后面你解决啦吗?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