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USB电压电流表制作 12864显示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
附件是别的大神设计制作的   我只是做分享。
STM8S003F3P6(常用的ST7565驱动)12864USB电压电流表

之前看到sabaka发的帖子“STM8S003F3表头自校准版”,正好在 学习STM8S003F3P6,加上之前手头有废弃的U盾,已参考网上帖子成功点亮其中的ST7565 12864LCD屏,就 想着利用这12864屏来做这个USB电压电流表。原帖采用1602显示,经过一番摸索改写ST7565驱动,略微调整源程序,终于完成了这个试验品。

先上图。正面:

背面:

点亮:

带个USB小台灯:

改变小台灯亮度:

使用的U盾(中间长条型的)

拆开的样子:排线印字FPC11289B-V0.3

试验品考虑不周,PCB切割飞线,STM8调试接口也没预留,带来很多麻烦,LCD屏接口线也只好飞线连接。下面提供经修改改善的PCB工程和IAR源程序工程供大家参考。程序中电量统计只画了界面,计算部分未加入。

电路图:

PCB:打算12864LCD屏单独一层PCB,2层叠放,有空再做一个。

附件:

另手头还有2种U盾,屏幕都不一样,其中一种背光与屏幕一体的,排线印字12864-898  A4-A, FPC-9的接口,只用到7根线,适合做个模块使用。

根据原电路大致测出接口如下,也不知道对不对。

1、9空,2、3接背光LED,7接3.3V电源,8接GND,4、5、6接MCU,功能不明。LCD控制IC不明,猜测是否也是ST7565?三线SPI模式?              期待高手搞定

<font style="font-size: 14px">#include <iostm8s103f2.h>
#include "ST7565_12864.h"
#include "ziku.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A_IDR_IDR3    //PA 的第3位做KEY

void EEP_Init(void)  //EEPROM初始化
{
  FLASH_CR1  = 0x00;
  FLASH_CR2  = 0x00;
  FLASH_NCR2 = 0xFF;
  FLASH_DUKR = 0xae;          //写入第一个秘钥
  FLASH_DUKR = 0x56;          //写入第二个秘钥
  while(!(FLASH_IAPSR&0x08)); //等待就绪
}
void EEP_W(uchar addr,float data) //写EEPROM
{
  float *p;
  p=(float *)(0x4000+addr);
  *p=data;
  while(!(FLASH_IAPSR&0x04)); //等待完成
}
float EEP_R(uchar addr)  //读EEPROM
{
  float *p;
  p=(float *)(0x4000+addr);
  return *p;
}

void Hellow(void)     //初始屏幕
{
    ClearScreen();    //清除屏幕
    DisplayFont(2, 8+4, FONT_8X16,19);  //U
    DisplayFont(2, 16+4, FONT_8X16,17); //S
    DisplayFont(2, 24+4, FONT_8X16,14); //B
    DisplayFont(2, 32+4, FONT_16X16,0);//电
    DisplayFont(2, 48+4, FONT_16X16,1);//压
    DisplayFont(2, 64+4, FONT_16X16,0);//电
    DisplayFont(2, 80+4, FONT_16X16,2);//流
    DisplayFont(2, 96+4, FONT_16X16,3);//表
    DisplayFont(5, 40+4, FONT_16X16,9);//丑
    DisplayFont(5, 56+4, FONT_16X16,10);//孩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R1  = 0x20;       //分频系数为4 单次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ADC_CR2  = 0x00;       //非外部触发  数据左对齐   禁止扫描模式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ADC_TDRL|= 0x60;      //禁止AIN5AIN6施密特触发器功能
}

uint Get_Adc(uchar ac)           //获取adc值
{
        uint Value;
        ADC_CSR  = ac;                 //选择通道
    ADC_CR1 |= 0x01;       //第一次写1是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ADC_CSR &= ~0x80;              //清除转换标志
        ADC_CR1 |= 0x01;               //开始转换
        while(!(0x80&ADC_CSR));        //等待转换完成
        Value  = (uint) ADC_DRH;       //取高8位
        Value  = Value<<2;             //左移两位
        Value += ADC_DRL;              //取低两位
        return(Value);                 //返回adc值
}
float Ad_Av(uchar ac)       //采样400次求平均
{
        float Val_Av=0;
        uint num;
        for(num=0;num<400;num++)
        {
                Val_Av += Get_Adc(ac);
        }
        Val_Av = Val_Av/400;
        return(Val_Av);
}

void Write_Lcd0(void)    //固定显示底板发去LCD
{
    DisplayFont(0, 8+4, FONT_16X16,0);    //电
    DisplayFont(0, 24+4, FONT_16X16,1);   //压
    DisplayFont(0, 40+4, FONT_8X16,12);   //:
    DisplayFont(0, 112+4, FONT_8X16,20);  //V
    DisplayFont(2, 8+4, FONT_16X16,0);    //电
    DisplayFont(2, 24+4, FONT_16X16,2);   //流
    DisplayFont(2, 40+4, FONT_8X16,12);   //:
    DisplayFont(2, 112+4, FONT_8X16,13);  //A
    DisplayFont(4, 8+4, FONT_16X16,4);    //功
    DisplayFont(4, 24+4, FONT_16X16,5);   //率
    DisplayFont(4, 40+4, FONT_8X16,12);   //:
    DisplayFont(4, 104+4, FONT_16X16,11);  //W
    DisplayFont(6, 8+4, FONT_16X16,14);    //容
    DisplayFont(6, 24+4, FONT_16X16,15);   //量
    DisplayFont(6, 40+4, FONT_8X16,12);   //:
    DisplayFont(6, 96+4, FONT_8X16,22);  //m
    DisplayFont(6, 104+4, FONT_8X16,13);  //A
    DisplayFont(6, 112+4, FONT_8X16,15);  //H
//    DisplayFont(6, 104+4, FONT_16X16,12);  //Ω
}

void Write_Lcd1(int ad,uchar xl,uchar yl)//把电压电阻功率发去LCD,ad采集数值,xl yl显示位置
{
        if(ad/1000>=1)                         //电压如果不足10V,就把1位显示为空
        {
        DisplayFont(xl,yl+4, FONT_8X16,ad/1000);      //十位
    }
    else  DisplayFont(xl,yl+4,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xl,yl+8+4, FONT_8X16,(ad%1000)/100);  //个位
        DisplayFont(xl,yl+16+4, FONT_8X16,11);           //"."小数点
        DisplayFont(xl,yl+24+4, FONT_8X16,ad%100/10);    //十分位
        DisplayFont(xl,yl+32+4, FONT_8X16,ad%10);        //百分位
}

void Write_Lcd2(int ad,uchar xl,uchar yl) //把电流值发去LCD
{
    DisplayFont(xl,yl+4, FONT_8X16,ad/1000);       //个位
    DisplayFont(xl,yl+8+4, FONT_8X16,11);           //"."小数点
    DisplayFont(xl,yl+16+4, FONT_8X16,ad%1000/100);  //十分位
    DisplayFont(xl,yl+24+4, FONT_8X16,ad%100/10);    //百分位
    DisplayFont(xl,yl+32+4, FONT_8X16,ad%10);          //千分位
}

void Write_Lcd3(int ad,uchar xl,uchar yl) //把容量值发去LCD
{
    DisplayFont(xl,yl+4, FONT_8X16,ad/10000);       //万位
    DisplayFont(xl,yl+8+4, FONT_8X16,ad%10000/1000); //千位
    DisplayFont(xl,yl+16+4, FONT_8X16,ad%1000/100);  //百位
    DisplayFont(xl,yl+24+4, FONT_8X16,ad%100/10);    //十位
    DisplayFont(xl,yl+32+4, FONT_8X16,ad%10);          //个位
}

void Correct(void)         //校准
{
        float V2,Iov,I1,I2,I3,AIN7;
        uchar a,flag;
    ClearScreen();    //清除屏幕
    DisplayFont(1, 48+4, FONT_16X16,7);    //校
    DisplayFont(1, 64+4, FONT_16X16,8);   //准
    DisplayFont(4, 8+4, FONT_8X16,16);   //I
    DisplayFont(4, 16+4, FONT_8X16,23);  //n
    DisplayFont(4, 24+4, FONT_8X16,24);   //p
    DisplayFont(4, 32+4, FONT_8X16,26);  //u
    DisplayFont(4, 40+4, FONT_8X16,25);  //t
    DisplayFont(4, 48+4, FONT_8X16,12);   //:

    DisplayFont(4, 64+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72+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80+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88+4, FONT_8X16,5);  //5
    DisplayFont(4, 96+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104+4, FONT_8X16,20);   //V

    Delay(40);
        flag=1;
        while(flag)
  {
                if(!KEY)
          {
                        Delay1(20);
                        if(KEY)
                        {
                          AIN7 = Ad_Av(7);     //取得基准的ADC数值
                    V2   = Ad_Av(5);         //取得校准电压的ADC数值
                          V2   = V2*10/AIN7;   //????
//                          V2   = V2/AIN7;   //????
                          EEP_W(0x04,V2);
              flag = 0;
                        }
          }
        }
  for(a=0;a<16;a++)
        {
        DisplayFont(4, 64+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72+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80+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88+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96+4, FONT_8X16,22);   //m
        DisplayFont(4, 104+4, FONT_8X16,13);   //A
                Delay(40);
        }
        flag=1;
        while(flag)
  {
                if(!KEY)
          {
                        Delay1(20);
                        if(KEY)
                        {
                    Iov  = Ad_Av(6);
                                EEP_W(0x10,Iov);
              flag = 0;
                        }
          }
        }
  for(a=0;a<16;a++)
        {
        DisplayFont(4, 64+4, FONT_8X16,10);   //空格
        DisplayFont(4, 72+4, FONT_8X16,1);   //1
        DisplayFont(4, 80+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88+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96+4, FONT_8X16,22);   //m
        DisplayFont(4, 104+4, FONT_8X16,13);   //A
                Delay(40);
        }
        flag=1;
        while(flag)
  {
                if(!KEY)
          {
                        Delay1(20);
                        if(KEY)
                        {
                          AIN7 = Ad_Av(7);
                    I1   = Ad_Av(6);
                          I1   = (I1-Iov)/AIN7;
                          EEP_W(0x08,I1);
              flag = 0;
                        }
          }
        }
  for(a=0;a<16;a++)
        {
        DisplayFont(4, 64+4, FONT_8X16,1);   //1
        DisplayFont(4, 72+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80+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88+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96+4, FONT_8X16,22);   //m
        DisplayFont(4, 104+4, FONT_8X16,13);   //A
                Delay(40);
        }
        flag=1;
        while(flag)
  {
                if(!KEY)
          {
                        Delay1(20);
                        if(KEY)
                        {
                          AIN7 = Ad_Av(7);
                    I2   = Ad_Av(6);
                          I2   = (I2-Iov)/AIN7;
                          EEP_W(0x0c,I2);
              flag = 0;
                        }
          }
        }
  for(a=0;a<16;a++)
        {
        DisplayFont(4, 64+4, FONT_8X16,3);   //3
        DisplayFont(4, 72+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80+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88+4, FONT_8X16,0);  //0
        DisplayFont(4, 96+4, FONT_8X16,22);   //m
        DisplayFont(4, 104+4, FONT_8X16,13);   //A
                Delay(40);
        }
        flag=1;
        while(flag)
  {
                if(!KEY)
          {
                        Delay1(20);
                        if(KEY)
                        {
                          AIN7 = Ad_Av(7);
                    I3   = Ad_Av(6);
                          I3   = (I3-Iov)/AIN7;
                          EEP_W(0x14,I3);
              flag = 0;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float V,V2,I,I1,I2,I3,Iov,AIN7,R,W;
        CLK_CKDIVR=0x00;
        //Delay(1000);
        GPIO_Init();
    ADC_Init();
        EEP_Init();
        Lcd_Init();
        Hellow();
        Delay1(800);
        while(!KEY)
        {
                Delay1(10);
                if(KEY)
        Correct();
    }
        V2  = EEP_R(0x04);      //对应5V
        I1  = EEP_R(0x08);      //对应100MA  电流校正值
        I2  = EEP_R(0x0c);      //对应1000MA   电流校正值
        Iov = EEP_R(0x10);      //对应0MA  电流校正值
        I3  = EEP_R(0x14);      //对应3000MA   电流校正值
    ClearScreen();    //清除屏幕
        while(1)
        {
        Write_Lcd0();                 //显示固定底版
        AIN7 = Ad_Av(7);              //通道7为内部参考电压
                   I = Ad_Av(6);               //通道6电流采样
                   V = Ad_Av(5);                                 //通道5电压采样
                if(V>1)
                {
            V = V/AIN7/V2*5069;          //5V校正时输入5.069V
                }
                else
                {
                        V = 0;
                }
                if((I-Iov)>0 & (I/AIN7)<=I1*2)        //计算电流
            I = (I-Iov)/AIN7/I1*100;
                else if((I/AIN7)>I1*2 & (I/AIN7)<=I2*2)
                    I = (I-Iov)/AIN7/I2*1000;
                else
                    I = (I-Iov)/AIN7/I3*3000;
                R = V/I;                 //计算电阻
                W = V*I/1000;       //计算功率
                Delay1(5);
                Write_Lcd1((int)V,0,56);    //写入电压
                Write_Lcd2((int)I,2,64);    //电流
/*
                if(I<1)
                {
                        Write_Lcd1(0,4,64);      //写入电阻
                }
                else
                {
                        Write_Lcd1((int)R,4,64); //电阻。
                }
*/
                Write_Lcd1((int)W,4,56);    //功率
                Write_Lcd3(0,6,56);         //容量
                Delay1(400);
    }
}
</font>

网友A(2018-11-26):
膜拜大神,stm8玩出花来了,,不过就是mcu贵了点

网友B:
膜拜大神,stm8玩出花来了,,

网友C:
我家里好像也扔着这样一个U盾,这下有事做了

网友D(2019-02-08):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E(2019-04-23):
这个可以做着玩玩

网友F(2019-06-04):
真会玩,学习学习了

网友G(2019-07-08):
很棒的设计,正准备做一个太阳能充电流量监测模块

网友H(2019-10-09):
想做一个OLED 12864的

网友I(2019-12-06):
感谢分享。厉害,羡慕呀!向大神靠拢!

网友J(2020-01-15):
很好,谢谢分享!向大神靠拢!

网友K(2020-04-05):
  膜拜大神

网友L:
双向的吗?

网友M(2020-07-05):
谢谢分享!最近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自已也是弄个。先学习一下!

网友N:
老弟,做的不错呀,

网友O:
请教楼主,能否修改为2000V 1mA显示?

网友P:
用LM358的线性度好吗

网友Q(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R(2021-01-11):
楼主不是一般的

网友S(2021-12-13):
看看能不能改成 INA219零漂移

网友M(2022-05-07):
感谢分享。收下学习,最近刚好在研究

网友T:
外挂个高位AD做个高精度电压电流表岂不是很爽

网友U(2023-12-26):
U上有lm358,可以在U内,加入mcu制作!

网友V:
    给个例程,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