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源码:L298N利用PID驱动直流电机带光电编码器

楼主(2018-11-25):
直流电机带光电编码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extern int Target_velocity;
extern u16  Encoder;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extern u16  Moto1;                 //电机PWM变量

u8 t=0;
float speed;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TIM3_Int_Init(99,7199);          //10ms

        IN2=1;
  IN1=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71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while(1)
           {

                         speed = Encoder*100/4/13/30;
                         printf("speed:%0.2f rad/s\r\n",speed); //x100/4/13/30 //13线  30减速比  4分频

                         OLED_ShowString(0,0,"speed:",16);
                   OLED_ShowNum( 16,0,speed,3,16);
                   OLED_ShowString(48,0,"rad/s",16);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Target_velocity++;  break;
                                case KEY1_PRES:  Target_velocity--;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

网友A:
楼主,能够提供一下详细的调试过程吗?我按照你的程序接线,然后发现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小项目应该算是比较经典的,如果能一步步解决问题,对入门stm32以及后面做项目都能提供思路上的帮助。当初我调试的时候,代码写完发现电机不能正常工作,最后问题竟然出现在程序初始化的过程中,把出波的定时器初始化写在其他前面就会出问题(即TIM1_PWM_Init(7199,0);),写到后面就一切正常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又要用到的时候,用这个代码又不能正常工作了,后来改了下限幅就正常工作。我推荐大家可以先屏蔽调PID初始化那部分,手动给电机赋占空比,看能不能正常工作,再尝试加上PID部分。硬件也是一大问题,没有共地就可能出问题。总之分成一个个小区块一步步来,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B(2020-10-14):
看着有点懵。PWM直接驱动电机么?接上PA12 PA13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懵。PWM直接驱动电机么?接上PA12 PA13没有效果。。

要电调

网友D(2021-04-14):
想知道文件里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