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光立方实物已经焊接连接好了,但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楼主:
本人目前新手一个,只会8*8LED点阵,但是想做8*8*8光立方,实物已经焊接连接好了,但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还有怎么从PCB原理图得出单片机哪个口进行控制输入的

网友A(2018-11-26):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lay[8][8];

/*rank:A,1,2,3,4,I,心,U*/

uchar code table_cha[8][8]= {0x51,0x51,0x51,0x4a,0x4a,0x4a,0x44,0x44,0x18,0x1c,0x18,0x18,0x18,0x18,0x18,0x3c,0x3c,0x66,0x66,0x30,0x18,0xc,0x6,0xf6,0x3c,0x66,0x60,0x38,0x60,0x60,0x66,0x3c,0x30,0x38,0x3c,0x3e,0x36,0x7e,0x30,0x30,0x3c,0x3c,0x18,0x18,0x18,0x18,0x3c,0x3c,0x66,0xff,0xff,0xff,0x7e,0x3c,0x18,0x18,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7e,0x3c};

/*the "ideasoft"*/

uchar code table_id[40]= {0x81,0xff,0x81,0x00,0xff,0x81,0x81,0x7e,0x00,0xff,0x89,0x89,0x00,0xf8,0x27,0x27,0xf8,0x00,0x8f,0x89,0x89,0xf9,0x00,0xff,0x81,0x81,0xff,0x00,0xff,0x09,0x09,0x09,0x01,0x0,0x01,0x01,0xff,0x01,0x01,0x00};

/*railway*/

uchar code dat[128]= {0x0,0x20,0x40,0x60,0x80,0xa0,0xc0,0xe0,0xe4,0xe8,0xec,0xf0,0xf4,0xf8,0xfc,0xdc,0xbc,0x9c,0x7c,0x5c,0x3c,0x1c,0x18,0x14,0x10,0xc,0x8,0x4,0x25,0x45,0x65,0x85,0xa5,0xc5,0xc9,0xcd,0xd1,0xd5,0xd9,0xb9,0x99,0x79,0x59,0x39,0x35,0x31,0x2d,0x29,0x4a,0x6a,0x8a,0xaa,0xae,0xb2,0xb6,0x96,0x76,0x56,0x52,0x4e,0x6f,0x8f,0x93,0x73,0x6f,0x8f,0x93,0x73,0x4a,0x6a,0x8a,0xaa,0xae,0xb2,0xb6,0x96,0x76,0x56,0x52,0x4e,0x25,0x45,0x65,0x85,0xa5,0xc5,0xc9,0xcd,0xd1,0xd5,0xd9,0xb9,0x99,0x79,0x59,0x39,0x35,0x31,0x2d,0x29,0x0,0x20,0x40,0x60,0x80,0xa0,0xc0,0xe0,0xe4,0xe8,0xec,0xf0,0xf4,0xf8,0xfc,0xdc,0xbc,0x9c,0x7c,0x5c,0x3c,0x1c,0x18,0x14,0x10,0xc,0x8,0x4};

/*railway 2*/

uchar code dat2[28]= {0x0,0x20,0x40,0x60,0x80,0xa0,0xc0,0xe0,0xe4,0xe8,0xec,0xf0,0xf4,0xf8,0xfc,0xdc,0xbc,0x9c,0x7c,0x5c,0x3c,0x1c,0x18,0x14,0x10,0xc,0x8,0x4};

/*railway 3*/

uchar code dat3[24]=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16,0x26,0x36,0x46,0x56,0x66,0x65,0x64,0x63,0x62,0x61,0x60,0x50,0x40,0x30,0x20,0x10};

/*3p char*/

uchar code table_3p[3][8]= {0xff,0x89,0xf5,0x93,0x93,0xf5,0x89,0xff,0x0e,0x1f,0x3f,0x7e,0x7e,0x3f,0x1f,0x0e,0x18,0x3c,0x7e,0xff,0x18,0x18,0x18,0x18};

/*initializtion

That is to initialize the program .

It is write to set the timer in c52 mcu.

So the program can renovate the led_3d_cube in fixed time use the interrupt function.*/

void sinter()
{
        IE=0x82;
        TCON=0x01;
        TH0=0xc0;
        TL0=0;
        TR0=1;
}

void delay5us(void)   //误差 -0.026765046296us STC 1T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a,b;
        for(b=7; b>0; b--)
                for(a=2; a>0; a--);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 (i--) {
                delay5us();
        }//12t的mcu 注释这个延时即可
}

/*To judge the num bit*/

uchar judgebit(uchar num,uchar b)
{
        char n;
        num=num&(1<<b);
        if (num)
                n=1;
        else
                n=0;
        return n;
}

/*To figure out the round number*/

uchar abs(uchar a)
{
        uchar b;
        b=a/10;
        a=a-b*10;
        if (a>=5)
                b++;
        return b;
}

/*To figure out the absolute value*/

uchar abss(char a)
{
        if (a<0)
                a=-a;
        return a;
}

/*The function can comparat the character.

And remove the big one to the back.*/

void max(uchar *a,uchar *b)
{
        uchar t;
        if ((*a)>(*b)) {
                t=(*a);
                (*a)=(*b);
                (*b)=t;
        }
}

/*The function is to figure out the max number and return it.*/

uchar maxt(uchar a,uchar b,uchar c)
{
        if (a<b)
                a=b;
        if (a<c)
                a=c;
        return a;
}

void clear(char le)
{
        uchar i,j;
        for (j=0; j<8; j++) {
                for (i=0; i<8; i++)
                        display[j][i]=le;
        }
}

void trailler(uint speed)
{
        char i,j;
        for (i=6; i>=-3; i--) {
                if (i>=0) {
                        for (j=0; j<8; j++)
                                display[j][i]=display[j][i+1];
                }
                if (i<4) {
                        for (j=0; j<8; j++)
                                display[j][i+4]=0;
                }
                delay(speed);
        }
}

void 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z,uchar le)
{
        uchar ch1,ch0;
        ch1=1<<x;
        ch0=~ch1;
        if (le)
                display[z][y]=display[z][y]|ch1;
        else
                display[z][y]=display[z][y]&ch0;
}

void type(uchar cha,uchar y)
{
        uchar xx;
        for (xx=0; xx<8; xx++) {
                display[xx][y]=table_cha[cha][xx];
        }
}

/*The first variable is the distance from the midpoint.

The second is the layer.

the third is the flash speed of the time between each two point.

The forth is the enable io,it controls weather draw or claen.*/

void cirp(char cpp,uchar dir,uchar le)
{
        uchar a,b,c,cp;
        if ((cpp<128)&(cpp>=0)) {
                if (dir)
                        cp=127-cpp;
                else
                        cp=cpp;
                a=(dat[cp]>>5)&0x07;
                b=(dat[cp]>>2)&0x07;
                c=dat[cp]&0x03;
                if (cpp>63)
                        c=7-c;
                point (a,b,c,le);
        }
}

void line(uchar x1,uchar y1,uchar z1,uchar x2,uchar y2,uchar z2,uchar le)
{
        char t,a,b,c,a1,b1,c1,i;
        a1=x2-x1;
        b1=y2-y1;
        c1=z2-z1;
        t=maxt(abss(a1),abss(b1),abss(c1));
        a=x1*10;
        b=y1*10;
        c=z1*10;
        a1=a1*10/t;
        b1=b1*10/t;
        c1=c1*10/t;
        for (i=0; i<t; i++) {
                point(abs(a),abs(b),abs(c),le);
                a+=a1;
                b+=b1;
                c+=c1;
        }
        point(x2,y2,z2,le);
}

void box(uchar x1,uchar y1,uchar z1,uchar x2,uchar y2,uchar z2,uchar fill,uchar le)
{
        uchar i,j,t=0;
        max(&x1,&x2);
        max(&y1,&y2);
        max(&z1,&z2);
        for (i=x1; i<=x2; i++)
                t|=1<<i;
        if (!le)
                t=~t;
        if (fill) {
                if (le) {
                        for (i=z1; i<=z2; i++) {
                                for (j=y1; j<=y2; j++)
                                        display[j][i]|=t;
                        }
                } else {
                        for (i=z1; i<=z2; i++) {
                                for (j=y1; j<=y2; j++)
                                        display[j][i]&=t;
                        }
                }
        } else {
                if (le) {
                        display[y1][z1]|=t;
                        display[y2][z1]|=t;
                        display[y1][z2]|=t;
                        display[y2][z2]|=t;
                } else {
                        display[y1][z1]&=t;
                        display[y2][z1]&=t;
                        display[y1][z2]&=t;
                        display[y2][z2]&=t;
                }
                t=(0x01<<x1)|(0x01<<x2);
                if (!le)
                        t=~t;
                if (le) {
                        for (j=z1; j<=z2; j+=(z2-z1)) {
                                for (i=y1; i<=y2; i++)
                                        display[i][j]|=t;
                        }
                        for (j=y1; j<=y2; j+=(y2-y1)) {
                                for (i=z1; i<=z2; i++)
                                        display[j][i]|=t;
                        }
                } else {
                        for (j=z1; j<=z2; j+=(z2-z1)) {
                                for (i=y1; i<=y2; i++) {
                                        display[i][j]&=t;
                                }
                        }
                        for (j=y1; j<=y2; j+=(y2-y1)) {
                                for (i=z1; i<=z2; i++) {
                                        display[j][i]&=t;
                                }
                        }
                }
        }
}

void box_apeak_xy(uchar x1,uchar y1,uchar z1,uchar x2,uchar y2,uchar z2,uchar fill,uchar le)
{
        uchar i;
        max(&z1,&z2);
        if (fill) {
                for (i=z1; i<=z2; i++) {
                        line (x1,y1,i,x2,y2,i,le);
                }
        } else {
                line (x1,y1,z1,x2,y2,z1,le);
                line (x1,y1,z2,x2,y2,z2,le);
                line (x2,y2,z1,x2,y2,z2,le);
                line (x1,y1,z1,x1,y1,z2,le);
        }
}

void poke(uchar n,uchar x,uchar y)
{
        uchar i;
        for (i=0; i<8; i++) {
                point(x,y,i,judgebit(n,i));
        }
}

void boxtola(char i,uchar n)
{
        if ((i>=0)&(i<8)) {
                poke(n,0,7-i);
        }
        if ((i>=8)&(i<16)) {
                poke(n,i-8,0);
        }
        if ((i>=16)&(i<24)) {
                poke(n,7,i-16);
        }
}

void rolldisplay(uint speed)
{
        uchar j;
        char i,a;
        for (i=23; i>-40; i--) {
                for (j=0; j<40; j++) {
                        a=i+j;
                        if ((a>=0)&(a<24))
                                boxtola(a,table_id[j]);
                }
                delay(speed);
        }
}

void roll_apeak_yz(uchar n,uint speed)
{
        uchar i;
        switch(n) {
        case 1:
                for (i=0; i<7; i++) {
                        display[i][7]=0;
                        display[7][6-i]=255;
                        delay(speed);
                };
                break;
        case 2:
                for (i=0; i<7; i++) {
                        display[7][7-i]=0;
                        display[6-i][0]=255;
                        delay(speed);
                };
                break;
        case 3:
                for (i=0; i<7; i++) {
                        display[7-i][0]=0;
                        display[0][i+1]=255;
                        delay(speed);
                };
                break;
        case 0:
                for (i=0; i<7; i++) {
                        display[0][i]=0;
                        display[i+1][7]=255;
                        delay(speed);
                };
        }
}

void roll_apeak_xy(uchar n,uint speed)
{
        uchar i;
        switch(n) {
        case 1:
                for (i=0; i<7; i++) {
                        line(0,i,0,0,i,7,0);
                        line(i+1,7,0,i+1,7,7,1);
                        delay(speed);
                };
                break;
        case 2:
                for (i=0; i<7; i++) {
                        line(i,7,0,i,7,7,0);
                        line(7,6-i,0,7,6-i,7,1);
                        delay(speed);
                };
                break;
        case 3:
                for (i=0; i<7; i++) {
                        line(7,7-i,0,7,7-i,7,0);
                        line(6-i,0,0,6-i,0,7,1);
                        delay(speed);
                };
                break;
        case 0:
                for (i=0; i<7; i++) {
                        line(7-i,0,0,7-i,0,7,0);
                        line(0,i+1,0,0,i+1,7,1);
                        delay(speed);
                };
        }
}

void roll_3_xy(uchar n,uint speed)
{
        uchar i;
        switch(n) {
        case 1: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0,i,0,7,7-i,7,1,1);
                        delay(speed);
                        if (i<7)
                                box_apeak_xy (3,3,0,0,i,7,1,0);
                };
                break;
        case 2: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7-i,0,0,i,7,7,1,1);
                        delay(speed);
                        if (i<7)
                                box_apeak_xy (3,4,0,i,7,7,1,0);
                };
                break;
        case 3: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0,i,0,7,7-i,7,1,1);
                        delay(speed);
                        if (i<7)
                                box_apeak_xy (4,4,0,7,7-i,7,1,0);
                };
                break;
        case 0: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7-i,0,0,i,7,7,1,1);
                        delay(speed);
                        if (i<7)
                                box_apeak_xy (4,3,0,7-i,0,7,1,0);
                };
        }
}

void trans(uchar z,uint speed)
{
        uchar i,j;
        for (j=0; j<8; j++) {
                for (i=0; i<8; i++) {
                        display[z][i]>>=1;
                }
                delay(speed);
        }
}

void tranoutchar(uchar c,uint speed)
{
        uchar i,j,k,a,i2=0;
        for (i=0; i<8; i++) {
                if (i<7)
                        box_apeak_xy (i+1,0,0,i+1,7,7,1,1);
                box_apeak_xy (i2,0,0,i2,7,7,1,0);
                a=0;
                i2=i+1;
                for (j=0; j<=i; j++) {
                        a=a|(1<<j);
                }
                for (k=0; k<8; k++) {
                        display[k][3]|=table_cha[c][k]&a;
                        display[k][4]|=table_cha[c][k]&a;
                }
                delay(speed);
        }
}

void transss()
{
        uchar i,j;
        for (i=0; i<8; i++) {
                for (j=0; j<8; j++)
                        display[i][j]<<=1;
        }
}

/*From now on,the function below is to display the flash.*/

void flash_1()
{
        clear(0);
        type(1,0);
        delay(60000);
        type(2,0);
        delay(60000);
        type(3,0);
        delay(60000);
        type(4,0);
        delay(60000);
        delay(60000);
        clear(0);
        rolldisplay(30000);
        type(0,7);
        delay(60000);
        trailler(6000);
        delay(60000);
}

void flash_2()
{
        uchar i;
        for (i=129; i>0; i--) {
                cirp(i-2,0,1);
                delay(8000);
                cirp(i-1,0,0);
        }
        delay(8000);
        for (i=0; i<136; i++) {
                cirp(i,1,1);
                delay(8000);
                cirp(i-8,1,0);
        }
        delay(8000);
        for (i=129; i>0; i--) {
                cirp(i-2,0,1);
                delay(8000);
        }
        delay(8000);
        for (i=0; i<128; i++) {
                cirp(i-8,1,0);
                delay(8000);
        }
        delay(60000);
}

void flash_3()
{
        char i;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0,i,0,7,i,7,1,1);
                delay(20000);
                if (i<7)
                        box_apeak_xy(0,i,0,7,i,7,1,0);
        }
        for (i=7; i>=0; i--) {
                box_apeak_xy(0,i,0,7,i,7,1,1);
                delay(20000);
                if (i>0)
                        box_apeak_xy(0,i,0,7,i,7,1,0);
        }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0,i,0,7,i,7,1,1);
                delay(20000);
                if (i<7)
                        box_apeak_xy(0,i,0,7,i,7,1,0);
        }
}

void flash_4()
{
        char i,j,an[8];
        for (j=7; j<15; j++)
                an[j-7]=j;
        for (i=0; i<=16; i++) {
                for (j=0; j<8; j++) {
                        if ((an[j]<8)&(an[j]>=0))
                                line(0,an[j],j,7,an[j],j,1);
                }
                for (j=0; j<8; j++) {
                        if (((an[j]+1)<8)&(an[j]>=0))
                                line(0,an[j]+1,j,7,an[j]+1,j,0);
                }
                for (j=0; j<8; j++) {
                        if (an[j]>0)
                                an[j]--;
                }
                delay(15000);
        }
        for (j=0; j<8; j++)
                an[j]=1-j;
        for (i=0; i<=16; i++) {
                for (j=0; j<8; j++) {
                        if ((an[j]<8)&(an[j]>=0))
                                line(0,an[j],j,7,an[j],j,1);
                }
                for (j=0; j<8; j++) {
                        if (((an[j]-1)<7)&(an[j]>0))
                                line(0,an[j]-1,j,7,an[j]-1,j,0);
                }
                for (j=0; j<8; j++) {
                        if (an[j]<7)
                                an[j]++;
                }
                delay(15000);
        }
}

void flash_5()
{
        uint a=15000;//a=delay
        char i=8,j,an[4];
        //1
        for (j=7; j<11; j++)
                an[j-7]=j;
        while(i--) {
                for (j=0; j<4; j++) {
                        if (an[j]<8)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7)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an[j]>3)
                                an[j]--;
                }
                delay(a);
        }
        //2
        i=3;
        for (j=0; j<4; j++)
                an[j]=5-j;
        while(i--) {
                for (j=1; j<4; j++) {
                        if (an[j]<4)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3)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an[j]>0)
                                an[j]--;
                }
                delay(a);
        }
        //3
        i=3;
        for (j=1; j<4; j++)
                an[j]=4-j;
        while(i--) {
                for (j=1; j<4; j++) {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1; j<4; j++) {
                        if (an[j]<3)
                                an[j]++;
                }
                delay(a);
        }
        //4
        i=3;
        for (j=0; j<4; j++)
                an[j]=j+1;
        while(i--) {
                for (j=1; j<4; j++) {
                        if (an[j]>3)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3)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an[j]++;
                delay(a);
        }
        //5
        i=3;
        for (j=3; j<6; j++)
                an[j-2]=j;
        while(i--) {
                for (j=1; j<4; j++) {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an[j]>3)
                                an[j]--;
                }
                delay(a);
        }
        //6
        i=3;
        for (j=0; j<4; j++)
                an[j]=5-j;
        while(i--) {
                for (j=1; j<4; j++) {
                        if (an[j]<4)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3)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an[j]>0)
                                an[j]--;
                }
                delay(a);
        }
        //7
        i=3;
        for (j=0; j<4; j++)
                an[j]=3-j;
        an[0]=2;
        while(i--) {
                for (j=0; j<3; j++) {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j<5-i)
                                an[j]--;
                }
                delay(a);
        }
        //8
        i=10;
        for (j=0; j<4; j++)
                an[j]=j-2;
        while(i--) {
                for (j=0; j<4; j++) {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j,7-j,an[j],7-j,0,1);
                        if (an[j]>=0)
                                box_apeak_xy(j,an[j]-1,j,7-j,an[j]-1,7-j,0,0);
                }
                for (j=0; j<4; j++) {
                        if (an[j]<7)
                                an[j]++;
                }
                delay(a);
        }
}

void flash_6()
{
        uchar i,j,k,z;
        roll_apeak_yz(1,10000);
        roll_apeak_yz(2,10000);
        roll_apeak_yz(3,10000);
        roll_apeak_yz(0,10000);
        roll_apeak_yz(1,10000);
        roll_apeak_yz(2,10000);
        roll_apeak_yz(3,10000);
        for (i=0; i<3; i++) {
                for (j=0; j<8; j++) {
                        for (k=0; k<8; k++) {
                                if ((table_3p[i][j]>>k)&1) {
                                        for (z=1; z<8; z++) {
                                                point (j,7-k,z,1);
                                                if (z-1)
                                                        point (j,7-k,z-1,0);
                                                delay(5000);
                                        }
                                }
                        }
                }
                trans(7,15000);
        }
}

void flash_7()
{
        uchar i;
        uint a=3000;
        roll_apeak_yz(0,10000);
        roll_apeak_yz(1,10000);
        roll_apeak_yz(2,10000);
        roll_apeak_yz(3,10000);
        roll_apeak_yz(0,10000);
        roll_apeak_yz(1,10000);
        roll_apeak_yz(2,10000);
        roll_apeak_yz(3,10000);
        roll_apeak_yz(0,10000);
        roll_apeak_yz(1,10000);
        roll_apeak_yz(2,10000);
        roll_apeak_xy(0,10000);
        roll_apeak_xy(1,10000);
        roll_apeak_xy(2,10000);
        roll_apeak_xy(3,10000);
        roll_apeak_xy(0,10000);
        roll_apeak_xy(1,10000);
        roll_apeak_xy(2,10000);
        roll_apeak_xy(3,10000);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0,i,0,7-i,i,7,1,1);
                delay(a);
        }
        delay(30000);
        roll_3_xy(0,a);
        delay(30000);
        roll_3_xy(1,a);
        delay(30000);
        roll_3_xy(2,a);
        delay(30000);
        roll_3_xy(3,a);
        delay(30000);
        roll_3_xy(0,a);
        delay(30000);
        roll_3_xy(1,a);
        delay(30000);
        roll_3_xy(2,a);
        delay(30000);
        roll_3_xy(3,a);
        for (i=7; i>0; i--) {
                box_apeak_xy(i,0,0,i,7,7,1,0);
                delay(a);
        }
}

void flash_8()
{
        uchar i;
        for (i=5; i<8; i++) {
                tranoutchar(i,1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
}

void flash_9()
{
        char i;
        uchar j,an[8],x,y,t,x1,y1;
        for (i=0; i<8; i++) {
                box_apeak_xy (i,0,0,i,7,7,1,1);
                if (i)
                        box_apeak_xy (i-1,0,0,i-1,7,7,1,0);
                delay(10000);
        }
        roll_apeak_xy(3,10000);
        roll_apeak_xy(0,10000);
        roll_apeak_xy(1,10000);
        for (i=0; i<7; i++) {
                line(6-i,6-i,0,6-i,6-i,7,1);
                line(i,7,0,i,7,7,0);
                delay(10000);
        }
        for (i=0; i<8; i++)
                an[i]=14;
        for (i=0; i<85; i++) {
                clear(0);
                for (j=0; j<8; j++) {
                        t=an[j]%28;
                        x=dat2[t]>>5;
                        y=(dat2[t]>>2)&0x07;
                        t=(an[j]-14)%28;
                        x1=dat2[t]>>5;
                        y1=(dat2[t]>>2)&0x07;
                        line(x,y,j,x1,y1,j,1);
                }
                for (j=0; j<8; j++) {
                        if ((i>j)&(j>i-71))
                                an[j]++;
                }
                delay(5000);
        }
        for (i=0; i<85; i++) {
                clear(0);
                for (j=0; j<8; j++) {
                        t=an[j]%28;
                        x=dat2[t]>>5;
                        y=(dat2[t]>>2)&0x07;
                        t=(an[j]-14)%28;
                        x1=dat2[t]>>5;
                        y1=(dat2[t]>>2)&0x07;
                        line(x,y,j,x1,y1,j,1);
                }
                for (j=0; j<8; j++) {
                        if ((i>j)&(j>i-71))
                                an[j]--;
                }
                delay(5000);
        }
        for (i=0; i<29; i++) {
                clear(0);
                t=an[0]%28;
                x=dat2[t]>>5;
                y=(dat2[t]>>2)&0x07;
                t=(an[0]-14)%28;
                x1=dat2[t]>>5;
                y1=(dat2[t]>>2)&0x07;
                box_apeak_xy(x,y,0,x1,y1,7,0,1);
                box_apeak_xy(x,y,1,x1,y1,6,0,1);
                an[0]++;
                delay(5000);
        }
        for (i=0; i<16; i++) {
                clear(0);
                t=an[0]%28;
                x=dat2[t]>>5;
                y=(dat2[t]>>2)&0x07;
                t=(an[0]-14)%28;
                x1=dat2[t]>>5;
                y1=(dat2[t]>>2)&0x07;
                box_apeak_xy(x,y,0,x1,y1,7,1,1);
                an[0]--;
                delay(5000);
        }
        for (i=0; i<8; i++) {
                line(i,i,0,0,0,i,0);
                delay(5000);
        }
        for (i=1; i<7; i++) {
                line(i,i,7,7,7,i,0);
                delay(5000);
        }
        for (i=1; i<8; i++) {
                clear(0);
                box(7,7,7,7-i,7-i,7-i,0,1);
                delay(10000);
        }
        for (i=1; i<7; i++) {
                clear(0);
                box(0,0,0,7-i,7-i,7-i,0,1);
                delay(10000);
        }
        for (i=1; i<8; i++) {
                clear(0);
                box(0,0,0,i,i,i,0,1);
                delay(10000);
        }
        for (i=1; i<7; i++) {
                clear(0);
                box(7,0,0,i,7-i,7-i,0,1);
                delay(10000);
        }
        for (i=1; i<8; i++) {
                box(7,0,0,7-i,i,i,1,1);
                delay(10000);
        }
        for (i=1; i<7; i++) {
                clear(0);
                box(0,7,7,7-i,i,i,1,1);
                delay(10000);
        }
}

void flash_10()
{
        uchar i,j,an[4],x,y,t;
        for (i=1; i<7; i++) {
                clear(0);
                box(0,6,6,1,7,7,1,1);
                box(i,6,6-i,i+1,7,7-i,1,1);
                box(i,6,6,i+1,7,7,1,1);
                box(0,6,6-i,1,7,7-i,1,1);
                box(0,6-i,6,1,7-i,7,1,1);
                box(i,6-i,6-i,i+1,7-i,7-i,1,1);
                box(i,6-i,6,i+1,7-i,7,1,1);
                box(0,6-i,6-i,1,7-i,7-i,1,1);
                delay(30000);
        }
        for (i=0; i<4; i++) {
                an[i]=6*i;
        }
        for (i=0; i<35; i++) {
                clear(0);
                for(j=0; j<4; j++) {
                        t=an[j]%24;
                        x=dat3[t]>>4;
                        y=dat3[t]&0x0f;
                        box(x,y,0,x+1,y+1,1,1,1);
                        box(x,y,6,x+1,y+1,7,1,1);
                }
                for (j=0; j<4; j++)
                        an[j]++;
                delay(10000);
        }
        for (i=0; i<35; i++) {
                clear(0);
                for(j=0; j<4; j++) {
                        t=an[j]%24;
                        x=dat3[t]>>4;
                        y=dat3[t]&0x0f;
                        box(x,y,0,x+1,y+1,1,1,1);
                        box(x,y,6,x+1,y+1,7,1,1);
                }
                for (j=0; j<4; j++)
                        an[j]--;
                delay(10000);
        }
        for (i=0; i<35; i++) {
                clear(0);
                for(j=0; j<4; j++) {
                        t=an[j]%24;
                        x=dat3[t]>>4;
                        y=dat3[t]&0x0f;
                        box(x,0,y,x+1,1,y+1,1,1);
                        box(x,6,y,x+1,7,y+1,1,1);
                }
                for (j=0; j<4; j++)
                        an[j]++;
                delay(10000);
        }
        for (i=0; i<36; i++) {
                clear(0);
                for(j=0; j<4; j++) {
                        t=an[j]%24;
                        x=dat3[t]>>4;
                        y=dat3[t]&0x0f;
                        box(x,0,y,x+1,1,y+1,1,1);
                        box(x,6,y,x+1,7,y+1,1,1);
                }
                for (j=0; j<4; j++)
                        an[j]--;
                delay(10000);
        }
        for (i=6; i>0; i--) {
                clear(0);
                box(0,6,6,1,7,7,1,1);
                box(i,6,6-i,i+1,7,7-i,1,1);
                box(i,6,6,i+1,7,7,1,1);
                box(0,6,6-i,1,7,7-i,1,1);
                box(0,6-i,6,1,7-i,7,1,1);
                box(i,6-i,6-i,i+1,7-i,7-i,1,1);
                box(i,6-i,6,i+1,7-i,7,1,1);
                box(0,6-i,6-i,1,7-i,7-i,1,1);
                delay(30000);
        }
}

void flash_11()
{
        uchar i,j,t,x,y;
        uchar code daa[13]= {0,1,2,0x23,5,6,7,6,5,0x23,2,1,0};
        for (j=0; j<5; j++) {
                for (i=0; i<13; i++) {
                        if (daa[i]>>4) {
                                t=daa[i]&0x0f;
                                line (0,0,t+1,0,7,t+1,1);
                        } else
                                t=daa[i];
                        line (0,0,t,0,7,t,1);
                        transss();
                        delay(10000);
                }
        }
        for (j=1; j<8; j++) {
                if (j>3)
                        t=4;
                else
                        t=j;
                for (i=0; i<24; i+=j) {
                        x=dat3[i]>>4;
                        y=dat3[i]&0x0f;
                        box_apeak_xy(0,x,y,0,x+1,y+1,1,1);
                        transss();
                        delay(10000);
                }
        }
        for (j=1; j<8; j++) {
                if (j>3)
                        t=4;
                else
                        t=j;
                for (i=0; i<24; i+=j) {
                        x=dat3[i]>>4;
                        y=dat3[i]&0x0f;
                        point (0,x,y,1);
                        transss();
                        delay(10000);
                }
        }
}

void main()
{
        sinter();
        while(1) {
                // clear(0);
                /*play list*/
                //flash_1();
                clear(0);
                flash_2();
                flash_3();
                flash_4();
                flash_4();
                flash_5();
                flash_5();
                flash_6();
                flash_7();
                flash_8();
                flash_9();
                flash_10();
                clear (0);
                flash_11();
                flash_9();
                flash_5();
                flash_7();
                flash_5();
                flash_6();
                flash_8();
                flash_9();
                flash_10();
        }
}

//P0;   //573 in
//P1;  //uln2803
//P2;  //573 LE

void print() interrupt 1
{
        uchar i;
        static uchar layer=0;
        P1=0;
        for (i=0; i<8; i++) {
                P2=1<<i;
                delay(3);
                P0=display[layer][i];
                delay(3);
        }
        P1=1<<layer;
        if (layer<7)
                layer++;
        else
                layer=0;
        TH0=0xc0;
        TL0=0;
}

原理图

网友B(2019-01-13):
RXD/TXD是程序下载口

网友C:
头疼的没有注释的程序,哈哈哈

网友D:
要不直接搜一个程序吧,改一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