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温度数码管显示程序,最后一位明显更亮,求解释

楼主:
今天通过DS18B20读取温度并通过LED数码管显示,最后一位明显更亮,为啥呢?

下面是我的函数
3个文件:头文件,DS18B20系列子函数文件,主函数部分(既数据处理和显示部分)

头文件:
#ifndef __TEMP_H_
#define __TEMP_H_

#include<reg52.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DSPORT=P2^2;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endif

DS18B20系列子函数文件

#include"temp.h"
/*******************************************************************************
*            : Delay1ms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
*            : Ds18b20Init
*                   : ʼ
*              :
*              : ʼɹ1ʧܷ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480us~960us
        i = 70;
        while(i--);
        DSPORT = 1;
        i = 0;
        while(DSPORT)
        {
                Delay1ms(1);
                i++;
                if(i>5)//ȴ>5MS
                {
                        return 0;
                }

        }
        return 1;
}

/*******************************************************************************
*            : Ds18b20WriteByt
*              :
*              :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i++;
                DSPORT = dat & 0x01;
                i=6;
                while(i--);
                DSPORT =  1;
                dat >>= 1;
        }
}
/*******************************************************************************
*            : Ds18b20ReadByte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
                i++;
                DSPORT = 1;
                i++;
                i++;
                bi = DSPORT;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while(i--);
        }
        return byte;
}
/*******************************************************************************
*            : Ds18b20ChangTemp
*              :
*              :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        Delay1ms(100);

}
/*******************************************************************************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
/******************************************************************************* *******************************************************************************/

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Ds18b20ReadTempCom();
        tml = Ds18b20ReadByte();
        tmh = Ds18b20ReadByte();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tml>>=4;
        tmh<<=4;
        temp=tml|tmh;
        return temp;
}

主函数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temp.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numchoose=P2^6;
sbit wela=P2^7;

/*this code is the num form 0 to F in the LED tube*/
u8 duanxuan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 delay
*                   i=1时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处理读取的原码,使之成为对应温度值 并存储正负符号于DisplayData[0]
*******************************************************************************/
u8 datapros(u8 temp)
{
           float tp;
        if(temp>127)
          {
                DisplayData[0] = 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                temp=tp/2;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
                temp=tp*0.625+0.5;
        }

        return temp;
}

/******************************************************************************函数名: display
功能:显示输入的unsigned char型温度的数值在234位,第一位显示正负
输入:   读取并处理后的温度
输出:
*******************************************************************************/
void display(u8 num)
{
        u8 weitable[]={0,0,0,0};
        weitable[0]=DisplayData[0];
        weitable[1]=num/100;
        weitable[2]=(num/10)%10;
        weitable[3]=num%10;
        wela=1;
        P0=0xfe;
        wela=0;
        numchoose=1;
        P0=duanxuantable[weitable[0]];
        numchoose=0;
        delay(50);

        wela=1;
        P0=0xfd;
        wela=0;
        numchoose=1;
        P0=duanxuantable[weitable[1]];
        numchoose=0;
        delay(50);

        wela=1;
        P0=0xfb;
        wela=0;
        numchoose=1;
        P0=duanxuantable[weitable[2]];
        numchoose=0;
        delay(50);

        wela=1;
        P0=0xf7;
        wela=0;
        numchoose=1;
        P0=duanxuantable[weitable[3]];
        numchoose=0;
        delay(50);
}
/*******************************************************************************
*          : main
*                 :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ݴ
                DigDisplay();
                while(1)
                {
                        display(datapros(Ds18b20ReadTemp()));
                }
        }
}

不知道为什么KEIL上编译的文件的中文部分下下来就乱码了。。。。,抱歉

网友A(2018-11-26):
是因为这个动态显示程序有严重缺陷,个位数码管显示的时间比其他位占用时间过长。表面上看各位的延时都一样,实际在主循环运行其他程序的时间里个位一直在显示。显示程序中的数据分解语句也很占用时间,这个时段个位也一直在显示。

网友B:
用三极管驱动,会避免这问题。当然,用别的IC驱动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这个动态显示程序有严重缺陷,个位数码管显示的时间比其他位占用时间过长。表面上看各位的延时都一样 ...

理解了,我改了一下程序,确实是这个原因,谢谢大佬

网友D:
1.最后一位和第一位数码管之间的延时较大造成的,这么理解,在处理完一次显示之后,单片机读取18B20的时间太久
2.建议把void display(u8 num) { …… }内最后一个delay(50); 减小或取消,数码管的亮度应该会比较均匀

网友E:
应该是占空比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最后一位和第一位数码管之间的延时较大造成的,这么理解,在处理完一次显示之后,单片机读取18B20的时间太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在一楼点明我的问题后我就做了这样的尝试,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原因是读取温度的函数所需时间太长了,达到了肉眼可见的闪烁的地步。我对主函数的显示做了如下修改,使得数码管显示亮度均匀,但是还是有点小瑕疵
void main()
{
        u8 temp;
        u16 i;
        while(1)
        {
                while(1)
                {
                        display(temp);
                        temp=datapros(Ds18b20ReadTemp());
                        for(i=500;i>0;i--)
                        {
                                display(temp);
                        }
                }
        }
}
那就是读取温度函数运行的时候数码管会闪烁一下

网友F:
你把延时设对了,就可以了!不过也有其他问题(包括你的上拉电阻,自己测一下硬件电路,测完就剩软件了)

网友G(2021-12-20):
我下载下来怎么数码管全亮

网友H:
你要想一样亮可以把数码管动态扫描放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