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怎么查找元件

楼主(2018-11-26):
用这个Multisim做一个电路搜索不到器件 是不是需要自己添加元器件库什么的

网友A:
搜索不到那只能用相近的,仿真不是万能的,最后还要用真实器件搭电路测试。

网友B:
如果里面找不到的话,那就确实没有了。

网友C:
可能版本问题  更新下试试~

网友D:
查找元件就是你那里查的,如果没有,可以更新版本到13,14的版本,可能就可以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