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的飞控程序源代码下载

楼主(2018-11-26):
和固定翼不同,没有飞控,多旋翼无法操控。
直到以下飞控的出现,
Kiss
Lux
CC3D
F3及变种
F4及变种
F7及变种
这些飞控通过多种传感器和主控芯片,控制着机身多个电机,调整机身的姿态。
飞控的选择,会影响多旋翼的飞行感受。而固件则是飞控的灵魂。
以下放出了F4飞控的程序源代码,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谢谢。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_outpu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wm_in.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IC.h"
#include "imu.h"
#include "control.h"

/*------------------------------------------------------------------------------------------*/
/*                                                               global varibles                                                        */
/*------------------------------------------------------------------------------------------*/
unsigned char tim2flag=0;                                   //定时期2中断任务执行标志
unsigned char readyflag=0;                                   //任务执行标志                0:初始化kp,kd;1:电机执行许可;2:执行电机执行许可和发送角度信息
/*------------------------------------------------------------------------------------------*/
/*                                     function code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float Roll=0;
                float Pitch=0;
                int i=0;

                LED_Init();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并启动开机时间。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x_init(115200);
                Timer2_Init(40,8399);
                pwm_in_init();

                TIM5_PWM_Init();                //PWM输出初始化250hz
                TIM4_PWM_Init();                //50hz
                delay_ms(100);

                for(i=0;i<10000;i++)                                                                //用以初始化电调航程的时间
                {
                         TIM5_PWM_OUTPUT(pwmout2,pwmout2,pwmout2,pwmout2);
                        delay_ms(1);
                }

                delay_ms(100);
                I2C_GPIO_Config();
                delay_ms(100);
                Init_MPU6050();

                Acc_Correct();
            Gyro_Correct();

                PID_controllerInit();
                controlmiddleinit(pwmout1,pwmout2,pwmout3,pwmout4);         //          pwmout1:横滚          pwmout2:油门
                                                                                                   //          pwmout3:俯仰          pwmout4:航向

//                printf("\n\rUSARTx test:\n\r");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LED1_OFF;
                LED2_ON;
                LED3_ON;
                LED4_OFF;

                while(1)
                {
                     if(tim2flag!=0)
                                {
                                                         tim2flag=0;

                                                //         READ_MPU6050();
                                                //         MPU6050_TEST();

                                                         IMUdataprepare();
                                                         IMUupdate(GyroFinal.X,GyroFinal.Y,GyroFinal.Z,AccFinal.X,AccFinal.Y,AccFinal.Z);

                                                         Roll=(float)atan2(AccFinal.Y,AccFinal.Z)*57.295779513;    //X轴角度值
                                                         Pitch=-(float)atan2(AccFinal.X,AccFinal.Z)*57.295779513;  //Y轴角度值

                                                //         SendData(Q_ANGLE.Pitch*10,Pitch*10,Q_ANGLE.Roll*10,Roll*10);
                                                         SendData(Q_ANGLE.Yaw*10,Q_ANGLE.Pitch*10,Q_ANGLE.Roll*10,0);         //配合diIMU上位机,单位度*10  红 蓝 青 黄
                                                //         SendData(0,Pitch*10,0,Roll*10);
                                                //         SendData(0,GyroFinal.X*10,0,GyroFinal.Y*10);

                                                         Getdesireddata(pwmout1,pwmout2,pwmout3,pwmout4);

                                                //         Q_ANGLE.Roll=-Q_ANGLE.Roll;
                                                         PID_CAL();
                                                         TIM5_PWM_OUTPUT(MOTOR1,MOTOR2,MOTOR3,MOTOR4);                //MOTOR1    REAR_R  后右电机
                                                                                                   //MOTOR2        FRONT_R 前右电机
                                                                                                   //MOTOR3        REAR_L  后左电机
                                                                                                   //MOTOR4        FRONT_L 前左电机
                                                //         TIM5_PWM_OUTPUT(pwmout2,pwmout2,pwmout2,pwmout2);
                                                         platform_control(Q_ANGLE.Roll,Q_ANGLE.Pitch,0,0);
                                                         TIM4_PWM_OUTPUT(servo_Roll,servo_Pitch);
                                                //         SendData(Q_ANGLE.Roll*10,(&pidRoll)->outP,(&pidRoll)->outD,0);
                                                //         SendData(MOTOR1*10,MOTOR2*10,MOTOR3*10,MOTOR4*10);
                                                         LED1_Tog;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中断分组0                先占优先级4位。从优先级0位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USART1

//TIM2定时中断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0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2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        LED4_Tog;
        tim2flag++;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char ch;

                LED1_OFF;
                LED3_ON;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ch =USART_ReceiveData(USART3);//(USART3->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3_SendData(ch);

             }

}

网友A(2019-01-18):
感谢提供共享,已收藏

网友B:
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C(2019-08-12):
没有滤波?

网友D(2019-10-10):
这个好,感谢分享。

网友E:
谢谢,正需要这个飞控源码!!

网友F(2020-01-27):
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