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无线充电器,包括LGT8F690A单片机源码,PCB,等资料

楼主(2018-11-26):
注:本内容不是广告,只是觉得这个MCU比较有性价比而已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pcb源文件:

LGT8F690A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llinone.h"
#include "lgt8f690a_qiwc.h"

//充电过程中最大电流阈值
#define        i_threshold        80

//运行过程中温度阈值
#define        t_threshold        500

//充电过程中出现异物时输出功率与接收功率差的阈值
#define        fod_threshold        2800

// QI通讯指示灯
#define QLED_COM_ON()        CMOE = 1
#define QLED_COM_OFF()        CMOE = 0

// Import external definitions
extern void init_modules(void);

// 系统供电指示灯开
void qled_power_on()
{
        LATA6 = 0;
}

// 系统供电指示灯关
void qled_power_off()
{
        LATA6 = 1;
}

// Qi长暂停请求指示灯开
void qled_lto_on()
{
        LATB5 = 0;
}

// Qi长暂停请求指示灯关
void qled_lto_off()
{
        LATB5 = 1;
}

// Qi异物检测指示灯开
void qled_fod_on()
{
        LATC0 = 0;
}

// Qi异物检测指示灯关
void qled_fod_off()
{
        LATC0 = 1;
}

// Qi降功率请求指示灯开
void qled_pdec_on()
{
        LATA1 = 0;
}

// Qi降功率请求指示灯关
void qled_pdec_off()
{
        LATA1 = 1;
}

// Qi升功率请求指示灯开
void qled_pinc_on()
{
        LATA4 = 0;
}

// Qi升功率请求指示灯关
void qled_pinc_off()
{
        LATA4 = 1;
}

// main program start
// ==========================================
int main(void)
{
        // Device initialization
        init_modules();

        wdtReset();
        wdtStop();
    t2c1OutputEnable();
        t2c1nOutputEnable();
        t2c2OutputEnable();
        t2c2nOutputEnable();
        acEnable();
        dapEnable();

        // Qi相关初始化
        qiwc_init();
        qiwc_set_ithreshold(i_threshold);
        qiwc_set_tthreshold(t_threshold);
        qiwc_set_fthreshold(fod_threshold);

        // 关闭Qi通讯指示灯
        // QLED_COM_OFF();

        while(1)
        {
                // Qi协议处理
                qiwc_loop();
        }

        return 0;
}

网友A(2020-04-13):
LGT8F690A_5WQI(无线充完整PCB工程
这个无线充电器是我应邀开发的,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有人发它的演绎后的版本
帖主的PCB显然没有领悟D2(LL4148)的功能。这里是作为测温二极管,具有大概-2mv/℃的温度灵敏度,要放在最热的地方(一般是夹在MOS管中间)防止板子过热烧毁。
压缩包里有完整的PCB工程,固件的源代码是调用的库函数,这部分按要求封装不开源,需要进一步合作订制请联系LGT单片机的生产厂家。

网友B(2018-11-26):
原来手机无线充电不是靠线圈的吗??

网友C:
你这板子是被烙铁烫了吗

网友D:
无线充电怎么实现?

网友E:
谢谢你了    大神哟

网友F(2019-01-12):
想看看原理图,大神谢谢了

网友G(2019-02-25):
有没有原理图,给一下呗

网友H(2019-04-24):
请问这个板子 可以出售给我吗

网友I(2019-06-10):
源码不全?

网友J(2019-12-02):
确实是源码不全,可惜了我的黑币

网友K(2020-02-28):
居然不是完整的源码,给的是库早知道pudn下了

网友L(2020-12-11):
刚好准备研究这一块,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