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段程序,STC89C52单片机的中断问题(数码管那一部分)

楼主(2018-11-2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1=P2^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shi,ge,num,num1,num2;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TH1=(65535-45872)/256;
TH1=(65535-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
P0=table[shi];
LSA=0; LSB=0; LSC=0;
P0=0xff;
delayms(5);
P0=table[ge];
LSA=1;LSB=0;LSC=0;
P0=0xff;
delayms(5);
shi=num/10;
ge=num%10;
}
void delayms(uint zms)
{
uint i,j;
for(i=z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num++;
if(num1==4)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5-45872)/256;
TL1=(65535-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1.消隐和延时位置错了,delayms(5);应放在P0=0xff;之前,这样才能看出段码;最好把LSA=0; LSB=0; LSC=0;提到段码之前
2.计算部分建议也放在段码之前
3.如下,替你改了,你在烧录试试!
shi=num/10;
ge=num%10;
LSA=0; LSB=0; LSC=0;
P0=table[shi];
delayms(5);
P0=0xff;
LSA=1;LSB=0;LSC=0;
P0=table[ge];
delayms(5);
P0=0xff;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处理就够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1=P2^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 t);
uchar num=0,num1=0,num2=0;

void display(uchar t)
{
        P0=0x00;
        LSA=0; LSB=0; LSC=0;
        P0=table[t/10];
        delayms(5);

        P0=0x00;
        LSA=1;LSB=0;LSC=0;
        P0=table[t%1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zms)
{
        uint i,j;
        for(i=z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TMOD= 0x0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TF0 = 0;
        TR0 = 1;
        EA=1;
        ET0=1;
        while(1)
        {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num1++;
        if(num1==10)
        {
                num1=0;
                led1=~led1;
        }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