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设置TIM4输出4路 pwm J-LINK仿真验证)源码与教程

楼主:
STM32F103C8T6:
stm32的pwm输出只要设置好在主循环前调用一次即可, 对用的IO就可以持续的输出PWM
TIM4配置PWM过程程序:

J-LINK仿真配置

1. 选择“ Options for Target” 选项

2. 在“ Debug” 中选择“Use Simulator" 注意下面的配置

3. 配置好编译下

4.  选择Debug模式调试

5. 进入Debug模式后选择

6. 配置pwm输出引脚

配置好输出引脚直接”close“掉

7. 开始仿真运行

贴一下程序记录下:
/*
//TIM4 CH1 PWM 输出设置
//PWM 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STM32F103C8T6
PB6 - TIM4_CH1
PB7 - TIM4_CH2
PB8 - TIM4_CH3
PB9 - TIM4_CH4
*/
void 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 TIMx 外设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 PB 时钟
        TIM_DeInit(TIM4);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 TIM4 CH1 的 PWM 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TIM4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 TIMx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CH1 PWM2 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1 高电平有效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 预装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2 高电平有效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 预装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1 高电平有效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3 预装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1 高电平有效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4 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使能 TIMx 在 ARR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高级定时器必须开启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 TIMx
}

网友A(2018-11-27):
多谢大佬的教程,很多时候我也想发些什么,但是技术达不到,怕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