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数值过大,keil仿真精确度到不到小数点后两位或三位。该怎么做?急求

楼主(2018-11-26):
返回值指针是double类型的数组也不能接受,后来改成long类型。数值都对了,但是精度达不到小数点后两位或三位。
求大神将我怎么去掉高位数值,我需要小数点前4到5位,小数点后2到3位。拜托了。

单片机源码:
void process(double a,double b,double z,double *back_sp)
{
  double xdata a,b,c;
  double xdata N1,M1,J1,G1,H1;
  J1=B1-zwx_d;
  J1*=0.0174532925199;
  G1=J1*J1;

  M1=A1*0.0174532925199;
  H1=sin(M1);
  M1=cos(M1);
  N1=M1*M1;

  a=(32144.5189-(135.3646-(0.7034-0.0041*N1)*N1)*N1);
  b=(0.25+0.00253*N1)*N1;
  b=b-0.04167;
  c=0.167*N1-0.083;
  c=c*N1;
  c=c*G1;
  c+=b;
  c*=G1;
  c+=0.5;
  c*=G1;
  b=108.996-0.603*N1;
  b=b*N1;
  b=21565.045-b;
  b*=N1;
  b=6399596.652-b;
  b=b*c;
  a=a-b;
  back_sp[0]=111133.00468*A1-a*M1*H1;

  a=0.001123*N1;
  a+=0.3333333;
  a*=N1;
  a-=0.1666667;
  b=0.1702-0.20382*N1;
  b*=N1;
  b=0.00878-b;
  b*=G1;
  a+=b;
  a=a*G1;
  a+=1;
  a*=J1;
  b=108.996-0.603*N1;
  b*=M1;
  b=21565.045-b;
  b*=N1;
  b=6399596.652-b;

  back_sp[1]=500000+a*b*M1;
}

网友A:
我不会C,但我知道单片机原理。
你这个数据太大了,而且还是浮点型的,但不管多少位的单片机,都没有浮点型这个数,本质上都是整形的二进制数,如果单片机本身没有乘法器的话,只要是超过单片机本身的位数的,除法全部用减法来进行,乘法全部用加法来进行
M1=A1*0.0174532925199,这个运算是这样进行的:先是用加法进行A1*174532925199,然后再去除以刚才去掉小数点用的倍数:1000000000000,对于溢出了long类型长度的,全部去掉,误差就产生在这了
你要是问我怎么解决,不好意思,不知道,我只会汇编,256以内的运算还行,超过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板子执行运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