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SCII码转Double计算精度达不到要求怎么搞程序写的。该怎么改?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11-26):
用KEIL仿真然后虚拟串口连接,用printf发送出来的数值精确度只有小数点后5位。我要的是8位。
有没有人会么?
double ASCII_to_D_Double(uchar *in_sp,uchar in_num)
{
double xdata a=0;
double xdata b;
uchar xdata j,i,k;
uchar xdata buf[8];
for(i=0;i<in_num;i++)
if(in_sp[i]=='.')break;
for(j=i+1;j<in_num;j++)buf[j-i-1]=in_sp[j]-0x30;
k=in_num-i-1;
if(k==8){b=buf[0]*0.1;b+=buf[1]*0.01;b+=buf[2]*0.001;b+=buf[3]*0.0001;b+=buf[4]*0.00001;b+=buf[5]*0.000001;b+=buf[6]*0.0000001;b+=buf[7]*0.00000001;}
else if(k==7){b=buf[0]*0.1;b+=buf[1]*0.01;b+=buf[2]*0.001;b+=buf[3]*0.0001;b+=buf[4]*0.00001;b+=buf[5]*0.000001;b+=buf[6]*0.0000001;}
else if(k==6){b=buf[0]*0.1;b+=buf[1]*0.01;b+=buf[2]*0.001;b+=buf[3]*0.0001;b+=buf[4]*0.00001;b+=buf[5]*0.000001;}
else if(k==5){b=buf[0]*0.1;b+=buf[1]*0.01;b+=buf[2]*0.001;b+=buf[3]*0.0001;b+=buf[4]*0.00001;}
else if(k==4){b=buf[0]*0.1;b+=buf[1]*0.01;b+=buf[2]*0.001;b+=buf[3]*0.0001;}
else if(k==3){b=buf[0]*0.1;b+=buf[1]*0.01;b+=buf[2]*0.001;}
else if(k==2){b=buf[0]*0.1;b+=buf[1]*0.01;}
else if(k==1){b=buf[0]*0.1;}
k=(in_sp[i-2]-0x30)*10+in_sp[i-1]-0x30;
b=k+b;
b=b/60;
if(i==5){k=in_sp[0]-0x30;k*=100;k+=(in_sp[1]-0x30)*10;k+=in_sp[2]-0x30;}
else if(i==4){k=in_sp[0]-0x30;k*=10;k+=(in_sp[1]-0x30);}
else if(i==3){k=in_sp[0]-0x30;}
a=b+k;

return a;
}

网友A:
double a = 1.11111111;

printf("%0.Mf",a);   //将M改为你想保留的几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