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程序从51移植到stm32不能发送数据,总返回0x0e或0x0f

楼主(2018-11-26):
在51上能收能发。移植到STM32上发不出去。用模拟SPI
IO口配置:
void NRF24L01_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CE, CSN。PG8, PG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IRQ, PG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SCK, MOSI。B13, PB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MISO。PB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MISO使用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读写时序
u8 SPI_RWByte(u8 dat)
{
        u8 i;

        SCK = 0; //时钟先拉低
        for(i=0; i<8; i++)
        {
                MOSI = dat >> 7; //最高位拿出来发送
                dat = dat << 1; //下一个bit
                SCK = 1; //拉高,上升沿发送数据到从设备

                if(MISO) dat |= 0x01; //同时接收一个bit数据,存进最低位

                SCK = 0; //拉低,下降沿数据被读到主机。
        }
        return dat;
}

测试过写地址后又读出来,数据正确,时序应该没问题的。但读回来状态总是0x0e或0x0f。试了几次,有时候能发出去了,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也不能发了。51写的怎么搞都没事

网友A(2019-01-06):
注意大小端模式之问题,STM32是小端的,89C52是大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