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005电源插座能否进行MCU串口数据传输?

楼主(2018-11-26):
最近在做板子,买了一个DC-005的插座和相对应的数据线。有个问题比较纠结就是这个DC-005能否进行单片机串口数据传输,能否通过这个把板子和电脑相连,然后用STC软件把程序烧到板子上的51单片机上。

网友A:
不行的,DC005只能做供电使用,USB转DC005内是没有数据线的,需要在画板子时预留ISP烧录口,VCC/GND/TX/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DC005只能做供电使用,USB转DC005内是没有数据线的,需要在画板子时预留ISP烧录口,VCC/GND/TX/RX

那该买什么USB数据线好呢?

网友B:
当然不行了,这个只能供电,你要串口烧录程序就用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