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用哪本书比较好?

楼主(2018-11-26):
新手入门,求推荐教程

网友A:
建议根据购买开发版的附赠的资料学习,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先把程序跑起来,再考虑为什么这样写,然后再看理论知识理解起来就会更轻松。然后再买书看也来得及。

网友B(2020-02-19):
标准库,HAL库,寄存器。
官方主推HAL是未来,目前主流是标准库,大神都用寄存器汇编。
开发环境,官方的Stm32CubeIDE省时省力,用HAL库。推荐学这个吧。
在学习跑系统之前,用Proteus仿真F1,F4也是可以的。

网友C(2018-11-26):
1 、 <<STM32中文参考手册>>   2 、 <<stm32 开发指南库函数>>

网友D:
买一块stm32的板子,正点原子,野火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D:
买板子,敲代码。

网友E:
stm32 开发指南库函数

网友F:
stm32F系列说明书

网友G:
正点原子的书

网友H:
个人比较喜欢直接寄存器操作。。。

网友I:
<<STM32中文参考手册>>

网友J:
从入门到精通stm32

网友J:
stm32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K:
stm32 开发指南库函数 比较好

网友L:
建议购买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新手F1系列足够了,配套的资料先学好,再慢慢深入

网友L:
书本没有多大作用,一定要结合开发板

网友M:
很有帮助   感谢楼主

网友N:
s t m 32

网友O:
无死角玩转STM32

网友P:
原子教你学stm32

网友Q:
《STM32F103xxx参考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

网友R:
不用买书,自己买开发板回来学习,前提是会C

网友S:
<<stm32 开发指南库函数>>

网友T(2020-02-19):
建议你可以去看正点原子的视频,在哔哩哔哩里就可以找到,资源很丰富

网友T:
其实STM32开发更重要的是学会看懂stm32中文参考手册

网友U:
我是从正点原子的教程开始学习的,感觉还不错。现在很多做教程的如:野火,安富莱等等,都是不错的。

网友V:
个人推荐野火的《STM32库函数开发指南》和正点原子的《原子带你玩STM32(库函数版本)》,一般入门STM32的主流教程有野火STM32和正点原子,这两个都有各自的优势,个人感觉初学者从野火的入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野火的教程知识点比较多,野火的主要讲师基础也比较扎实;而正点原子的话比较简洁明了一些,讲解过程也比较专注,相对的知识点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对于速学者而言比较合适;单纯从买教材来说,这两家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买开发板的话,一般野火的会比较贵,但是质量也比较好(野火开发板的单纯从布线上绝对赶得上正规绘制电路板的老手,而原子的比较粗糙点),一分钱一分货;当然了现在市面上卖STM32教程的也不少,但是讲的有没有野火和原子的那么好就不知道了。

网友W:
视频的话,自己去B站找,搜索STM32,第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