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自适应程序,批量验证过,源代码简单可靠

楼主(2018-11-26):
上电第一次通讯时,根据通讯数据帧的第一个固定字节判断通讯的波特率,程序简单可靠,已经批量在产品使用,能适应1200、2400、4800、9600、19200、115200bps波特率,还可以类推出38400bps、57600bps等常见波特率。可以作为串口波特率自适应程序设计的一个参考。

STM32f103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xx_Public.h"
#include "xx_Uart.h"
#include "xx_StaDetec.h"
#include "xx_timer.h"
#include "xx_wdog.h"

unsigned char SIM1State,SIM2State;
unsigned char CmdControlByte;//命令控制有关
unsigned char CmdControlByte2;//命令控制有关
unsigned char CardReaderStaByte;//卡机状态和模式选择

unsigned char KeyTimer;//插卡消抖计数
unsigned int DataTimeOver;//数据包超时时间
unsigned char MYCHACKCARDSTAT;
unsigned int LEDTimeCount=500;

//==========================================
//EEPROM 参数设置
//==========================================
void  Save_BTL(u32 addr,unsigned char mydata)
{
        unsigned char saveData[2];

        saveData[0] = mydata;
        saveData[1] = ~mydata;
        Write_STM32Flash(FIRST_ADDR+addr,saveData,2);
}

u32  Read_SavedBTL(u32 addr)
{
        unsigned char *paddr;
        unsigned char saveData[2];

        paddr = (unsigned char*)(FIRST_ADDR + addr);

        saveData[0] = *paddr;
        saveData[1] = *(paddr + 1);

        if((saveData[0] == 3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xFF))
                return 4800;

        else if((saveData[0] == 32)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xFF))
                return 19200;

        else if((saveData[0] == 33)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xFF))
                return 38400;

        else if((saveData[0] == 34)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xFF))
                return 57600;

        else if((saveData[0] == 35)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
                && ((saveData[0] | saveData[1]) == 0xFF))
                return 115200;

        else return 115200;
}

void GetxxVersion(unsigned char cm,unsigned char pm1,unsigned char pm2)
{
        unsigned char version[14] = {"xxxxx V4.133 T"};

        if(pm1 == 0x33)//内部版本号
        {
                ReturnToHost(RETURN_NO_STA,cm,pm1,pm2,SUCCESSED,version,14);
        }
        else ReturnToHost(RETURN_NO_STA,cm,pm1,pm2,SUCCESSED,version,12);
}

//=========命令解析及分发====================
void MainEventDeal(void)
{
        //u32 temp;
        unsigned char returnData[20];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260];
        unsigned char cm,pm1,pm2,pm3,returnSta;
        unsigned int receiveLen,sentLen,len,i;

        cm = RxDataBuffer[3];
        pm1= RxDataBuffer[4];
        pm2 = RxDataBuffer[5];
        pm3 = RxDataBuffer[6];
        len = (unsigned int)(RxDataBuffer[1] * 256 +RxDataBuffer[2]);
        receiveLen = len -2;
        for(i = 0;i < receiveLen;i++)
                receiveData[i] = RxDataBuffer[5 + i];
        sentLen = 0;

        switch(cm)
        {
                case GET_MT_VER://cm2:30 外部版本  31内部版本
                        GetxxVersion(cm,pm1,pm2);
                        break;

                case SETBTL://设置波特率
                        returnSta = SUCCESSED;
                        switch(pm1)
                        {
                                case SETBTL_48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0);
                                        break;

                                case SETBTL_96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1);
                                        break;

                                case SETBTL_192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2);
                                        break;

                                case SETBTL_384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3);
                                        break;

                                case SETBTL_576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4);
                                        break;

                                case SETBTL_115200:
                                        Save_BTL(PARAM_BTL_ADDR,35);
                                        break;

                                default:
                                        returnSta = PMERR;
                                        break;
                        }
                        ReturnToHost(ReturnNoPM2,cm,pm1,pm2,returnSta,returnData,sentLen);
                        break;

                default:
                        ReturnToHost(ReturnNoPM2,cm,pm1,pm2,CMERR,returnData,sentLen);
                        break;
        }
}

void SystemIni(void)
{
        S_Systimer_init();

        //设置串口接收脚为外部中断,设置计时的定时器
        S_UsartRxPinSetExInt(USART1);

        S_LEDInit();//指示灯
}
//=========变量初始化=================
void IniVariable(void)
{
        DataTimeOver = 0;
        MYCHACKCARDSTAT = 1;//0x3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timer)
{
        while(itimer--)
        {
                __NOP();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i;
        unsigned int lenmag = 0;

        delay(1000);
        STM32MCUIni();
        SystemIni();
        IniVariable();
        TIM_Delayms(20);//延时20ms

        while(1)
          {
                  if(UARTSET.type == 0)//
                          UART_Baudset();
                  else
                {
                          UartDataAnaly();
                        if(Test_CommandOkFlag)
                        {
                                MainEventDeal();
                                Res_CommandOkFlag;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