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和pwm,代码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8-11-26):
就是想通过超声波和pwm两个结合,达到说超声波测距小于50cm左右,通过控制led灯,等会变亮,但是代码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帮帮忙吧

网友A:
大概逻辑就是:
1.测距
2.判断距离是否小于50cm
3.小于50cm, 点亮led,否者熄灭led
一直循环123。如果想通过距离来控制led的亮度或者闪烁频率, 可以使用pwm控制led,距离作为占空比的参数

网友B:
第一步:将超声波调通   接收器发送器能够联通工作

网友B:
第二步:制定指令   控制单片机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来控制led的明灭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不用pWM,先发出一个波形,然后使用中断等待返回信号,获取定时器的值,然后根据计数器周期算出时间。

网友D:
可以先学习 sample 例程,一个一个模块的学习,先学习基本模块,再学习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将超声波调通   接收器发送器能够联通工作

是基础的LCD显示超声波模块的代码吗?如果是这个,那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步:制定指令   控制单片机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来控制led的明灭

但是具体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不用pWM,先发出一个波形,然后使用中断等待返回信号,获取定时器的值,然后根据计数器周期算出 ...

emmmm,这个有点不理解

网友E:
对于LED等会变亮,可用延时方法:1表示亮,0表示暗;先是1时延时时间短,0是时间长,接下来1的延时间渐渐增加,同时0的延时时间渐渐减少,这样LED就能渐渐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