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定时发送数据程序

楼主(2018-11-26):
/**
  ******************************************************************************
  * @file    main.c
  * @author  程序小菜鸟
  * @version V1.0
  * @date    2018-09-xx
  * @brief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
  ******************************************************************************
  *
  * @HP
  * 实验平台: STM32 开发板
  * 公司    : QLKM
  *
  ******************************************************************************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ed.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u32 ARPTimer=0;                        //ARP查询计时器
u32 localtime;                //本地时间计数器,单位:ms   32位,这样计数可以计数49天(产品周期)
u16 localtime1;                //本地时间计数器,单位:ms   16位,这样计数只可以计数65s,在变量超出取值范围前将变量重新赋初值,就可以连续计数
u16 ARPTimer1=0;                        //ARP查询计时器
#define INTERVALS 5000 //时间间隔
#define INTERVALS1 5000 //时间间隔
u32 i=0,j=0;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_init(115200);
        LED_Init();
        TIM3_Int_Init(1000-1,720-1);
        //ARP每5s周期性调用一次
        while(1)
        {
                if (localtime>=4294965000)//不加这一句,当localtime>2^32-1=4294967296时,函数调用就会失效
                {
                        localtime=0;
                        ARPTimer=0;
                }
                if ((localtime - ARPTimer) >= INTERVALS)
                {
                        j++;
                        LED0 =!LED0;
                        i=(localtime - ARPTimer)/1000;
                        u1_printf("ARPTimer:%d\r\n",ARPTimer);
                        ARPTimer =  localtime;
                        u1_printf("localtime:%d\r\n",localtime);
                        u1_printf("time:%ds\r\n",i*j);
                }
                if (localtime1>=65000)//不加这一句,当localtime1>2^16-1=65535时,函数调用就会失效
                {
                        localtime1=0;
                        ARPTimer1=0;
                }
                if ((localtime1 - ARPTimer1) >= INTERVALS1)
                {
                  LED1 =!LED1;
                        i=(localtime1 - ARPTimer1)/1000;
                        u1_printf("u16 ARPTimer1:%d\r\n",ARPTimer1);
                        ARPTimer1 =  localtime1;
                        u1_printf("u16 localtime1:%d\r\n",localtime1);
                        u1_printf("i:%ds\r\n",i);
                }
        }
}

网友A(2019-11-27):
真棒  厉害  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