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中断不够用怎么办?我有好多按键

楼主(2018-11-26):
arduino uno中断不够用,我有好多按键,都需要使用中断,问题是,arduino uno只有2个外部中断,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2020-06-2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串二极管的方法,可以拓展中断口

具体怎么串二极管来扩展中断口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2019-04-04):
请问作者,如何串二极管的方式增加中断口,可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C(2018-11-27):
没有办法,重新改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串二极管的方法,可以拓展中断口

网友D:
矩阵的?  按行或列中断,可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按键控制非要用中断

因为单片机执行的速度过快,也由于程序的复杂程度使程序走到部分代码阶段会出不去,出不去就一直执行.在你按按键和执行中断的时候刚好走进这个循环里,程序判断当然是进入中断,然后中断完了回来这个循环造成这个循环变死循环了.也就是你中断改变了一些因子使程序原本那个循环的因子突然遭到改变而出不去.然后死循环了.

网友E:
如果是板子,可以连起来用,中断口每个板子单独定义,这个没有冲突,每个板子识别自己的~

网友E:
#是板子吗如果是板子的话,可以连起来用,中断口每个板子单独定义,这个没有冲突,每个板子识别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