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日历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26):
1、   日历功能
A、在此功能执行时,不可影响电子表的正常运行。
B、该模式下可显示年、月、日。
C、使用矩阵键盘调节时间。
D、满足特殊月份3128天规律。
E、满足闰年规律。
2、   秒表功能
A、在此功能执行时,不可影响电子表的正常运行。
B、该模式下可实现秒表计时功能。
C、用一根杜邦线(结合程序)插入所需引脚,使得秒表停止计时,拔下杜邦线可继续计时(此要求下允许电子钟非正常运行,但不得人为不关闭任何定时器)。
3、定时功能
A、在此功能执行时,不可影响电子表的正常运行。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year,year1;
uchar code table[]={"2018-11-07week3"};
uchar code table1[]={"19:29:55 "};
uchar code table2[]={"0:00:00 "};
sbit lcden=P3^4;        //定义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3^6;                //定义读写选择
sbit k0=P3^5;
sbit dula=P2^6;                //声明U1锁存端,锁存器
sbit wela=P2^7;                //声明U2锁存端,锁存器
sbit beep=P2^3;
uchar num,num1,a,a2,b,du,shi,shi1,fen,miao,ge,day,mon,week;
uchar flag,flag1,shi,shi2,fen1,miao1,a1,du1,qie,du2,num3,num4;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操作
{
        rw=0;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字,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5);        //稍作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高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已经将使能端置为0
        delay(5);        //稍作延时
        lcden=0;        //使能端0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int date1)                  //写数据操作
{
        rw=0;
        lcdrs=1;
        P0=date1; //写数据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int date1)         //定义小时,分钟,秒的地址和数据
{
        uchar shi,ge;
        shi=date1/10; //将数据分离
        ge=date1%10;

        write_com(0x80+0x40+add);//第二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i);  //更改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a(0x30+ge);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void write_md(uchar add,uint date1)         //定义月份和天地址和数据
{
        uchar shi,ge;
        shi=date1/10; //将数据分离
        ge=date1%10;

        write_com(0x80+add);   //第一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i);  //更改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a(0x30+ge);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void write_y(uchar add,uint date1)         //定义年地址和数据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date1/1000;
        bai=date1%1000/100;
        shi=date1%100/10; //将数据分离
        ge=date1%10;

        write_com(0x80+add);//第一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qian);  //更改显示数据的千位
        write_data(0x30+bai);  //更改显示数据的百位
        write_data(0x30+shi);  //更改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a(0x30+ge);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void zhuanhua()
//{
//        switch(week)
//        {
//                case 1: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M');  delay(5);
//                        write_data('o');  delay(5);
//                        write_data('n');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delay(5);
//                        write_data('y');  delay(5);
//                        write_data(' ');
//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T');  delay(5);
//                        write_data('u');  delay(5);
//                        write_data('e');  delay(5);
//                        write_data('s');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delay(5);
//                        write_data('y');
//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W');  delay(5);
//                        write_data('e');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n');  delay(5);
//                        write_data('e');  delay(5);
//                        write_data('s');  delay(5);
//                        write_data('d');
//                        break;
//                case 4: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T');  delay(5);
//                        write_data('h');  delay(5);
//                        write_data('u');  delay(5);
//                        write_data('r');  delay(5);
//                        write_data('s');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                        break;
//                case 5: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F');  delay(5);
//                        write_data('r');  delay(5);
//                        write_data('i');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delay(5);
//                        write_data('y');  delay(5);
//                        write_data(' ');
//                        break;
//                case 6: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S');  delay(5);
//                        write_data('a');  delay(5);
//                        write_data('t');  delay(5);
//                        write_data('u');  delay(5);
//                        write_data('r');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                        break;
//                case 7: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data('S');  delay(5);
//                        write_data('u');  delay(5);
//                        write_data('n');  delay(5);
//                        write_data('d');  delay(5);
//                        write_data('a');  delay(5);
//                        write_data('y');  delay(5);
//                        write_data(' ');
//                        break;
//        }
//}

void jianpan()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显示需要更改地方的光标
                                        du++;
                                        while(temp!=0xf0)  //按键释放,使每按一次只增加一个数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du==1)         //移动光标至秒位置,同时暂停计时
                                        {
                                                TR0=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
                                        }
                                        if(du==2)            //移动光标至分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3);
                                        }
                                        if(du==3)                 //移动光标至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0);
                                        }
                                        if(du==4)                 //移动光标至天位置
                                        {
                                                write_com(0x80+8);
                                        }
                                        if(du==5)                  //移动光标至月位置
                                        {
                                                write_com(0x80+5);
                                        }
                                        if(du==6)                  //移动光标至年位置,用于 增加年份
                                        {
                                                write_com(0x80+0);
                                        }
                                        if(du==7)                  //移动光标至周位置
                                        {
                                                write_com(0x80+14);   //先送地址
//                                                write_data(0x30+week);        //输入的数字
                                        }
                                        if(du==8)                   //移动光标至年位置        减少年份
                                        {
                                                write_com(0x80+0);
                                        }
                                        if(du==9)                   //使du循环,恢复定时器
                                        {
                                                TR0=1;
                                                du=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

                                        break;
                                        case 0xde:
                                                while(temp!=0xf0)          //按键释放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du==1)        //在秒位置时,使秒增加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sfm(6,miao);        //更新秒位置数据
                                                }
                                                if(du==2)                //在分位置时,使分增加
                                                {
                                                        fen++;
                                                        if(fen==60)
                                                        {
                                                                fen=0;
                                                        }
                                                        write_sfm(3,fen);  //更新秒位置数据
                                                }
                                                if(du==3)          //在小时位置时,使小时增加
                                                {
                                                        shi++;
                                                        if(shi==24)
                                                        {
                                                                shi=0;
                                                        }
                                                        if(flag1==0)   //显示24小时模式
                                                        {
                                                                write_sfm(0,shi);
                                                        }
                                                        if(flag1==1)   //显示12小时模式
                                                        {
                                                                if(shi==0)
                                                                {
                                                                        shi=12;
                                                                }
                                                                if((shi<=12)&&(shi>=1))
                                                                {
                                                                        shi1=shi;
                                                                }
                                                                if(shi>12)
                                                                {
                                                                        shi1=shi-12;
                                                                }
                                                                write_sfm(0,shi1);           //更新12小时模式的数据
                                                                write_com(0x80+0x40+0);
                                                        }
                                                }
                                                if(du==4)           //在天位置时,使天增加
                                                {
                                                        day++;
                                                        if(year%4==0&&year%10!=0)                        //如果是闰年
                                                                {
                                                                        if(mon==2)
                                                                        {
                                                                                if(day==30)
                                                                                {
                                                                                        day=1;
                                                                                }
                                                                        }
                                                                }
                                                        if((year%4==0&&year%100==0)||(year%4!=0))                 //如果不是闰年
                                                                {
                                                                        if(mon==2)
                                                                        {
                                                                                if(day==29)
                                                                                {
                                                                                        day=1;
                                                                                }
                                                                        }
                                                                }

                                                                if(mon==1||mon==3||mon==5||mon==7||mon==8||mon==10||mon==12)
                                                                {
                                                                        if(day==32)
                                                                        {
                                                                                day=1;
                                                                        }
                                                                }
                                                                if(mon==4||mon==6||mon==9||mon==11)
                                                                {
                                                                        if(day==31)
                                                                        {
                                                                                day=1;
                                                                        }
                                                                }
                                                        write_md(8,day);
                                                }
                                                if(du==5)        //在月位置时,使月增加
                                                {
                                                        mon++;
                                                        if(mon==13)
                                                        {
                                                                mon=1;
                                                        }
                                                        write_md(5,mon);
                                                }
                                                if(du==6)         //在年位置时,使年增加
                                                {
                                                        year++;
                                                        write_y(0,year);
                                                }
                                                if(du==7)          //在周位置时,使周增加
                                                {
                                                        week++;
                                                        if(week==8)
                                                        {
                                                                week=1;
                                                        }
                                                        write_com(0x80+14);   //位置
                                                        write_data(0x30+week);  //显示数据

                                                }
                                                if(du==8)        //在天位置时,使年减少
                                                {
                                                        year--;
                                                        write_y(0,year);
                                                }
                                                break;

                                        case 0xbe:
                                                flag1++;         //使变量flag1++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flag1==1)         //如果变量flag1为1那么进行12小时模式
                                                {
                                                        if(shi==0)
                                                        {
                                                                shi=12;
                                                        }
                                                        if((shi<=12)&&(shi>=1))
                                                        {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
                                                                shi1=shi;
                                                        }
                                                        if(shi>12)
                                                        {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
                                                                shi1=shi-12;
                                                        }
                                                        write_sfm(0,shi1);
                                                        write_com(0x80+0x40+0);
                                                }
                                                if(flag1>=2)
                                                {
                                                        flag1=0;
                                                }
                                                if(flag1==0)         //如果变量flag1为1那么进行24小时模式
                                                {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0+0x40+0);
                                                }
                                                break;
                                case 0x7e:
                                        du1++;                //使du1++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du1==1)          //使定时器1暂停,移动光标至秒表秒位
                                        {
                                                write_com(0x80+0x40+14);
                                                TR1=0;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
                                        if(du1==2)           //移动光标至秒表 分 位
                                        {
                                                write_com(0x80+0x40+11);
                                        }
                                        if(du1==3)                //时 位
                                        {
                                                write_com(0x80+0x40+9);
                                        }
                                        if(du1==4)          //恢复定时器1,返回原位
                                        {
                                                write_com(0x80+0x40+14);
                                                TR1=1;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显示
                                        }
                                        if(du1==5)
                                        {
                                                du1=0;
                                        }
                                        break;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du1==1)
                                        {
                                                miao1++;   //使秒表光标所在地 秒 加
                                                if(miao1==60)
                                                {
                                                        miao1=0;
                                                }
                                                write_sfm(14,miao1);   //更新
                                        }
                                        if(du1==2)                //分 加
                                        {
                                                fen1++;
                                                if(fen1==60)
                                                {
                                                        fen1=0;
                                                }
                                                write_sfm(11,fen1);
                                        }
                                        if(du1==3)                //时 加
                                        {
                                                shi2++;
                                                if(shi2==60)
                                                {
                                                        shi2=0;
                                                }

                                                write_com(0x80+0x40+9);//第二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i2);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break;

                                case 0xdd:
                                        TR1=1;        //开启秒表(初始值正走)
                                        break;
                                case 0xbd:
                                        qie=1;        //切换 秒表 至倒计时
                                        break;
                                case 0x7d:
                                        num4=0;        //切换闹钟铃声 一直响
                                        break;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num4=1;        //切换闹钟铃声 间断响
                                        break;
                                case 0xdb:
                                        qie=0;        //切换 秒表 正计时
                                        break;
                                case 0xbb:
                                        TR1=0;        //使秒表停止计时
                                        break;
                        }
                }
        }
}

void shixu1()   //定时器1 秒表 正走时序
{
        if(a1==20)
        {
                a1=0;
                miao1++;
                if(miao1==60)
                {
                        miao1=0;
                        fen1++;
                        if(fen1==60)
                        {
                                fen1=0;
                                shi2++;

                                if(shi2==10)
                                {
                                        shi2=0;
                                }
                                write_com(0x80+0x40+9);//第二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i2);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write_sfm(11,fen1);
                }
                write_sfm(14,miao1);
        }
}
void shixu2()          //定时器1 秒表 倒走时序
{
        if(a1==20)
        {
                a1=0;
                miao1--;
                if(miao1==0&&fen1>=1&&shi2>=1)         //如果在秒为0,时和分钟不为零的情况下
                {
                        miao1=59;
                        fen1--;
                        if(fen1==0&&shi2>=1)         //如果在分为0,分钟不为零的情况下
                        {
                                fen1=59;
                                shi2--;

                                write_com(0x80+0x40+9);//第二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i2);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write_sfm(11,fen1);
                }
                write_sfm(14,miao1);
        }
}

void shixu()   //日历走时序
{
        if(a==20)
        {
                a=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if(year%4==0&&year%100!=0)        //如果是闰年
                                        {
                                                if(mon==2)
                                                {
                                                        if(day==30)
                                                        {
                                                                day=1;
                                                                mon++;

                                                                write_md(5,mon);
                                                        }
                                                }
                                        }
                                        if((year%4==0&&year%100==0)||(year%4!=0)) //如果不是闰年
                                        {
                                                if(mon==29)
                                                {
                                                        if(day==30)
                                                        {
                                                                day=1;
                                                                mon++;

                                                                write_md(5,mon);
                                                        }
                                                }
                                        }

                                        if(mon==1||mon==3||mon==5||mon==7||mon==8||mon==10||mon==12)
                                        {
                                                if(day==32)
                                                {
                                                        day=1;
                                                        mon++;

                                                        write_md(5,mon);
                                                }
                                        }
                                        if(mon==4||mon==6||mon==9||mon==11)
                                        {
                                                if(day==31)
                                                {
                                                        day=1;
                                                        mon++;

                                                        write_md(5,mon);
                                                }
                                        }

                                        if(mon==13)
                                        {
                                                mon=1;
                                                year++;

                                            write_y(1,year);
                                        }
                                        write_com(0x80+14);   //位置
                                        write_data(0x30+week);  //显示数据
//                                        zhuanhua();
                                        write_md(8,day);
                                }
                                if(flag1==0)        //切换至24小时模式
                                {
                                        write_sfm(0,shi);
                                }
                                if(flag1==1) //切换至12小时模式
                                {
                                        if(shi==0)
                                        {
                                                shi=12;
                                        }
                                        if((shi<=12)&&(shi>=1))
                                        {
                                                shi1=shi;
                                        }
                                        if(shi>12)
                                        {
                                                shi1=shi-12;
                                        }
                                        write_sfm(0,shi1);
                                }
                        }
                        write_sfm(3,fen);
                }
                write_sfm(6,miao);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定时器0
        ET1=1;
        TR1=0;                        //定时器1,初始关闭运行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IT0=0;        //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方式

        shi=19;                //日历初值
        fen=29;
        miao=55;
        day=6;
        mon=11;
        year=2018;
        week=3;

        flag1=0;  //小时为24制
        num4=0;         //闹钟声为1号
        qie=0;        //秒表开启时先为正走

        dula=0;        //关闭段选
        wela=0;        //关闭位选

        lcden=0;           //使能端制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地址之后,指针加一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第一个行显示
        {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第一个行显示,左边显示数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9);         //第一个行显示,右边显示数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5);
                }
//                zhuanhua();
        while(1)
        {
                jianpan();
                shixu();

                if(qie==0)
                {
                        shixu1(); //秒表正走
                }
                if(qie==1)
                {
                        shixu2();         //秒表倒走
                        if(shi2==0&&fen1==0&&miao1==0)//如果走到0,那么定时器1 暂停k
                        {
                                TR1=0;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 中断服务程序k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a++;

        if((shi==19&&fen==30)&&(miao<3&&miao>=0))        //如果是在下午19点,30分,那么闹钟响铃3分钟k
        {
                if(num4==0)                //闹钟铃声1,一直响k
                {
                        {
                                beep=0;
                        }
                }
                if(num4==1)          //闹钟铃声2,响一秒间断一秒再一秒k
                {
                        if(miao==0)
                        {
                                beep=0;
                        }
                        if(miao==1)
                        {
                                beep=1;
                        }
                        if(miao==2)
                        {
                                beep=0;
                        }
                }
        }

        if(shi==19&&fen==30&&miao==3)
        {
                beep=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定时器1 中断服务程序k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a1++;
}

void INT0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默认中断级别最高A
{
//   TR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