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八种输入输出模式,网上的好啰嗦,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8-11-26):
能简单说说stm32 的四个输入和4个输出的模式的区别吗,网上的好啰嗦啊,能通俗易懂的说一下吗,其中哪几个常用?

网友A:
STM32的四种输入方式:
1、上拉输入(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就是信号进入芯片后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当外部浮空的时候这个脚是高电平的。

2、下拉输入(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就是信号进入 芯片后加了一个下拉电阻,当外部浮空的时候这个脚是低电平的。
3、模拟输入(GPIO_Mode_AIN)
信号进入后不经过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经由另一线路把电压信号传送到片上外设模块。比如传送给ADC模块,由ADC采集电压信号。所以可以理解为模拟输入的信号是未经处理的信号,是原汁原味的信号,一般只在ADC脚上使用。

4、浮空输入(GPIO_Mode_IN_FLOATING)
信号进入芯片内部后,既没有接上拉电阻也没有接下拉电阻,经由触发器输入。
配置成这个模式后,用电压变量引脚电压为1点几伏,这是个不确定值。由于其输入阻抗比较大,一般把这种模式用于标准的通讯协议,比如IIC、USART的等。

STM32的四种输出方式
1、普通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_PP):
使用场合:一般用在0V和3.3V的场合。线路经过两个P_MOS 和N_MOS 管,负责上拉和下拉电流,例如继电器、LED、有源蜂鸣器。输出电平:推挽输出的低电平是0V,高电平是3.3V。

2、普通开漏输出(GPIO_Mode_Out_OD):
使用场合:一般用在电平不匹配的场合,如需要输出5V的高电平,一般用到不多。
使用方法:就需要再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电源为5V,把GPIO设置为开漏模式, 当输出高组态时,由上拉电阻和电源向外输出5V的电压。
输出电平:在开漏输出模式时,如果输出为0,低电平,则使N_MOS 导通,使输 出接地。若控制输出为1(无法直接输出高电平),则既不输出高电平 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组态。为正常使用,必须在外部接一个上拉电 阻。
特性: 它具“线与”特性,即很多个开漏模式 引脚连接到一起时,只有当所有 引脚都输出高阻态,才由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此高电平的电压为外部 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的电压。若其中一个引脚为低电平,那线路就相当 于短路接地,使得整条线路都为低电平,0 伏。

3、复用推挽输出(GPIO_Mode_AF_PP):用作串口的输出。

4、复用开漏输出(GPIO_Mode_AF_OD):用在IIC。

所有的开漏输出都需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