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温度显示单片机程序,请问怎样才能把LCD改成数码管显示,可以不要上下限。

楼主(2018-11-26):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0832_CS = P1^0 ; //片选信号
sbit AD0832_CLK = P1^1; //时钟接口
sbit AD0832_DI = P1^2; //数据接口
uchar code table[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 摄氏温度符号
sbit RS = P2^0;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位声明
sbit RW = P2^1;                                //LCD读写控制,写为0,读为1
sbit EN = P2^2;                                //LCD使能信号端位声明
sbit k1=P2^3;                                                               //按键定义
sbit k2=P2^4;
sbit k3=P2^5;
sbit k4=P2^6;
int shang=40;                                 //上限温度定义
int xia=20;
uchar data disdata[7];
uchar data  data1[7];
/***********************************************************************
利用按键来控制上限下限温度
*********************************************************/
void delay1(unsigned short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上加
        {
                delay1(1000);
                shang=shang+1;
        }
        if(k2==0)                          //上减
        {
                delay1(1000);
                shang=shang-1;
        }
        if(k3==0)                          //下加
        {
                delay1(1000);
                xia=xia+1;
    }
        if(k4==0)                          //下减
        {
                delay1(1000);
                xia=xia-1;
        }
        if((k3==0)&&(k1==0)        )          //归位

        {
                delay1(1000);
                shang=40;
                xia=20;
        }
}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new()                  //写新字符
{
        uchar i;
        wr_com(0x40);
        for(i=0;i<8;i++)
        {
                wr_dat(table[i]);
        }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uchar GetAD0832(uint Channel)
{
        uchar i=0 , Data1 =0 , Data2 = 0 ;
        AD0832_CLK = 0 ; //时钟置低平
        AD0832_DI = 1 ; //开始信号为高电平
        AD0832_CS = 0 ; //片选信号置低,启动AD转换芯片
        AD0832_CLK = 1 ;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模式选择(1:单模信号,0:双模差分信号)
        AD0832_DI = 1 ;
        AD0832_CLK = 1 ;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通道选择(1:通道CH1,0:通道CH0)
        AD0832_DI = Channel ; //选择通道0
        AD0832_CLK = 1 ;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
        AD0832_DI = 1 ; //数据线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8;i++) //从高位移入数据
  {
   AD0832_CLK = 1 ;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Data1 = Data1<<1;
    if(AD0832_DI == 1)
        {Data1 = Data1 | 0x01;} //数据左移位,补0 ,如果数据为“1”,移入1, 如果数据为“0”,移入0,
   }

for(i=0;i<8;i++) //从低位移入数据
   {
                Data2 = Data2>>1;
                if(AD0832_DI == 1)
                        {  Data2 = Data2 | 0x80;} //数据右移位,补0,如果数据为“1”,移入1如果数据为“0”,移入0,
                           AD0832_CLK = 1 ;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
//数据线置高,释放总线,完成一次转换
                AD0832_CLK = 1 ;
                AD0832_DI = 1 ;
                AD0832_CS = 1 ;
                return (Data1==Data2)?Data1:0; //   如果相等输出data1  or  0
   }

    void delay(uint i) //延时程序,i是形式参数,i为1时 延时约1MS
    {
                        uint j;
                        for(;i>0;i--) //变量i由实际参数传入一个值,因此i不能赋初值
                        for(j=0;j<125;j++) //j由0自增到125 所用的时间大约是1MS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D_val1;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uchar AD_val2;
        delay1(1000);
        lcd_init();//初始化显示
        delay1(1000);
     while(1)
      {
                keypros() ;
            data1[0] = shang / 10;
                    data1[1] = shang % 10;
                        data1[2] = xia / 10;
                    data1[3] = xia % 10;
                    wr_com(0xc0);                 //写地址 第二行
                    wr_dat('0'+data1[0]);
                        wr_com(0xc1);                 //写地址 第二行
                        wr_dat('0'+data1[1]);
                        wr_com(0xc3);                 //写地址 第二行
                        wr_dat('0'+data1[2]);
                        wr_com(0xc4);                 //写地址 第二行
                        wr_dat('0'+data1[3]);
                        AD_val1= GetAD0832(0); //进行A/D转换
            if(AD_val1!=0)
                        {
                        disdata[1]=AD_val1/100+0x30;//?位数
                        disdata[2]=AD_val1%100/10+0x30;//?位数
                        disdata[3]=AD_val1%10/1+0x30;//?数位
            delay(5);
                        wr_com(0x81);
            wr_dat(disdata[1]);//显示小数点
                        delay(5);
                        wr_com(0x82);                 //写地址 第一行
                        wr_dat(disdata[2])         ;
                        delay(5); //延时1ms
                        wr_com(0x83);                 //写地址 第一行
                        wr_dat(disdata[3])         ;
                         }
           AD_val2= GetAD0832(1); //进行A/D转换
           if(AD_val2!=0)
                        {
                        disdata[4]=AD_val2/100+0x30;//?位数
                        disdata[5]=AD_val2%100/10+0x30;//?位数
                        disdata[6]=AD_val2%10/1+0x30;//?数位
            delay(5);
                        wr_com(0x85);
            wr_dat(disdata[4]);//显示小数点
                        delay(5);
                        wr_com(0x86);                 //写地址 第一行
                        wr_dat(disdata[5])         ;
                        delay(5); //延时1ms
                        wr_com(0x87);                 //写地址 第一行
                        wr_dat(disdata[6])         ;

                          }
       }
}

网友A:
兄弟  不管是LCD屏还是数码管都只是显示工具  你让他显示什么他就显示什么   只要把lcd要打印的参数,赋给数码管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不管是LCD屏还是数码管都只是显示工具  你让他显示什么他就显示什么   只要把lcd要打印的参数,赋给 ...

我之前总是把数码管改成液晶屏,你的要求是反的。但原理一下,我开始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程序弄个几种显示。回到你的问题:1删除你的全部LCD定意和驱动程序为的是给数码管让出IO口,移植数码管显示程序和段位选定意,把数据从新赋给数码管的显示。我的多样显示文件图片。每次找起方便。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总是把数码管改成液晶屏,你的要求是反的。但原理一下,我开始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程序弄个几种显 ...

谢谢,受教了。以后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呀,液晶改成数码管显示,等同于重新写;
只有 GetAD0832(uint Channel) 函数可以用。。。

谢谢,受教了。以后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不管是LCD屏还是数码管都只是显示工具  你让他显示什么他就显示什么   只要把lcd要打印的参数,赋给 ...

谢谢,受教了。以后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