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年前弄的单片机控制的压力检测传感器源码+仿真

楼主(2018-11-26):
电风扇是我用智能电风扇的仿真文件改的,所以其他功能没有,就只有压力传感器有用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D P2
sbit CS=P1^0; //定义端口
sbit CLK=P1^1;
sbit DO=P1^2;
sbit DI=P1^3;
sbit KEY=P1^7;
sbit buzzer=P0^0;
sbit Rs=P1^4;//LCD定义端口
sbit Rw=P1^5;
sbit E=P1^6;
sbit busy_p=ACC^7;
unsigned char CH=0x02,key_count=1;
unsigned char HC[6]={0};
unsigned char BZ=0;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延时函数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ns(unsigned char i)//延时函数10n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xiezhiling(unsigned char com,bit p)//写命令函数
{
if(p)
delay_10n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ns(50);
E=1;
delay_1ms(2);
E=0;
delay_10ns(4);
}
void xieshuju(unsigned char DATA)//写数据函数
{
delay_10n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ns(50);
E=1;
delay_10ns(50);
E=0;
delay_10ns(4);
}

void init(void)//初始化函数
{
delay_1ms(1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1); //功能设定(8位,2行,5*7点矩阵)
xiezhiling(0x08,1);
xiezhiling(0x01,1); //清除屏幕
xiezhiling(0x06,1); //加1
xiezhiling(0x0c,1);//显示器ON,光标OFF,闪烁OFF
}
unsigned char ADconv(void)//AD转换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_f=0,data_c=0;
DI=1;
CS=1;
_nop_();
CS=0;
DI=1;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2&CH);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1&CH);
_nop_();
_nop_();
CLK=0;
DI=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CLK=1;

for(i=8;i>0;i--)
{
  data_f|=DO;
  data_f<<=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for(i=8;i>0;i--)
{
  data_c<<=1;
  data_c|=DO;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CS=1;
_nop_();
_nop_();
return data_f;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将一个数据各个位分开并存放在H C[]数组中
{

if(shuju < 10)
  BZ = 1;
else if(shuju < 100) BZ = 2;
else if(shuju < 1000) BZ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Z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Z = 5;
switch(BZ)
{
  case 5:HC[5] = shuju/10000; //百位
  case 4:HC[3] = shuju%10000/1000;//十位
  case 3:HC[2] = shuju%1000/100;//个位
  case 2:HC[1] = shuju%100/10;//小数点后一位
  case 1:HC[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ini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while(1)
{
  data_temp=ADconv();
  if(data_temp>128)//报警数值
  {
   EA=1;
  }
  else
  {
   EA=0;
   buzzer=0;
  }
  P3=~data_temp;
  xs_int(196*data_temp);
  if(KEY==0)
  {
   delay_1ms(10);
   if(KEY==0)
   while(!KEY);
   key_count++;
   if(key_count==3)
   key_count=1;
   xiezhiling(0x01,0);

  }

  if(key_count==1)
  {
   xiezhiling(0x80,1);//LCD第一行
   xieshuju('P');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S');
   xieshuju('S');
   xieshuju('U');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
   xieshuju(HC[5]+0x30);
   xieshuju(HC[3]+0x30);
   xieshuju(HC[2]+0x30);
   xieshuju('.');
   xieshuju(HC[1]+0x30);
   xieshuju('P');
   xieshuju('a');

   xiezhiling(0x80+0x40,1);//LCD第二行
   xieshuju('A');
   xieshuju('l');
   xieshuju('a');
   xieshuju('r');
   xieshuju('m');
   xieshuju(' ');
   xieshuju('S');
   xieshuju('t');
   xieshuju('a');
   xieshuju('t');
   xieshuju('u');
   xieshuju('s');
   xieshuju('-');
   xieshuju('-');
   xieshuju('O');
   xieshuju('N');

  }
  if(key_count==2)
  {
   xiezhiling(0x80,1);//LCD第一行
   xieshuju('P');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s');
   xieshuju('s');
   xieshuju('u');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 ');
   xieshuju('i');
   xieshuju('s');
   xieshuju(' ');
   xieshuju('O');
   xieshuju('K');
   xieshuju(' ');
   xieshuju(' ');

   xiezhiling(0x80+0x40,1);//LCD第二行
   xieshuju('m');
   xieshuju('a');
   xieshuju('d');
   xieshuju('e');
   xieshuju(' ');
   xieshuju('B');
   xieshuju('Y');
   xieshuju(' ');
   xieshuju('f');
   xieshuju('u');
   xieshuju('b');
   xieshuju('a');
   xieshuju('o');
   xieshuju('j');
   xieshuju('i');
   xieshuju('e');
   xieshuju(' ');

  }

…………
…………

网友A(2019-04-28):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_f=0,data_c=0; DI=1; CS=1; _nop_(); CS=0; DI=1;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2&CH);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1&CH); _nop_(); _nop_(); CLK=0; DI=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CLK=1;        for(i=8;i>0;i--) {   data_f|=DO;   data_f<<=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for(i=8;i>0;i--) {   data_c<<=1;   data_c|=DO;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CS=1; _nop_(); _nop_(); return data_f; }请问这段代码各行的意思,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大神为什么我改了压力传感器的数值,依旧还是0.00P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为什么我改了压力传感器的数值,依旧还是0.00Pa

找出为啥了吗

网友C(2020-04-28):
在进行IN+与IN-的输入时,如果IN-的电压大于IN+的电压则转换后的数据结果始终为00H。所以要接入压力传感器CH1而不是CH0

网友C:
较大范围之内,从而提高转换的宽度。在进行IN+与IN-的输入时,如果IN-的电压大于IN+的电压则转换后的数据结果始终为00H。所以电源接ADC0832的CH1而不是C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