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了,1602单片机程序有反应但是不显示字符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1
sbit LCD_RS = P2^5;
sbit LCD_RW = P2^6;
sbit LCD_EN = P2^7;
uc code table[] = "HELLO";
uc code table1[] = "WORLD";
uc number;
void InitLcd1602();
void LcdWrite_com(uc);
void LcdWrite_date(uc);
/*void delay(ui z)
{
        ui x,y;

        for(x = z; x>0; 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Lcd1602();
        LcdWrite_com(0x80);
        for(number = 0 ; number<5; number++)
        {
                LcdWrite_date(table[number]);
                //delay(5);
        }
        LcdWrite_com(0x80+0x40);
                for(number = 0 ; number<5;number++)
        {
                LcdWrite_date(table1[number]);
                //delay(5);

        }
while(1);

}

void LcdReady()
{
        uc sta;
        LCD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do
                {
                        LCD_EN = 1;
                        sta = LCD;
                        LCD_EN = 0;
                }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Write_date(uc date)
{
        LcdRead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 = date;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LcdWrite_com(uc com)
{
        LcdRead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 = com;
        //delay(5);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_com(0x38);
        LcdWrite_com(0x0c);
        LcdWrite_com(0x06);
        LcdWrite_com(0x01);
}

网友A(2018-11-26):
有哪个高手看一下哪里有问题,搞几个小时了还是不行烦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哪个高手看一下哪里有问题,搞几个小时了还是不行烦死了

你的引脚定义错了吧

网友C:
仿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是正常的

谢谢了,等我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首先谢谢两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换了从另一家买的液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