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LI9486 TFT JPEG图片解码例程下载

楼主(2018-11-26):
ILI9486TFT驱动程序STM32  这个用来移植

1、该例程为JPEG图片解码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SY-STM32F407 V2程序\SY-STM32F407 V2例程:JPEG图片解码例程\Project\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JLINK。
   (4)请将串口线(直连串口线)插在板子COM1口上,并打开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5)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使用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调试信息,插上TFT模块显示一个小MM,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J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include "jpegdecoder.h"

static int MaskT, MaskL, MaskR, MaskB;        /* Active drawing area */

/****************************************************************************************************************************
*函数名称:JpgDecoderRead()
*参数    :
*返回值  :
*功能描述:用于JPG解码读取内存卡JPG文件数据,内部调用
******************************************************************************************************************************/
static UINT JpgDecoderRead(JDEC* jd,                /* Decoder object */BYTE* buff,                /* Pointer to the read buffer (NULL:skip) */UINT n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skip from input stream */)
{
        UINT rb;
        FIL *fil = (FIL*)jd->device;        /* Input stream of this session */

        if (buff) {        /* Read nd bytes from the input strem */
                f_read(fil, buff, nd, &rb);
                return rb;        /* Returns number of bytes could be read */

        } else {        /* Skip nd bytes on the input stream */
                return (f_lseek(fil, f_tell(fil) + nd) == FR_OK) ? nd : 0;
        }
}
void SetJPGDisplayAera(uint16_t xs,uint16_t ys,uint16_t xe,uint16_t ye)
{
                MaskL = xs;
                MaskR = xe;
                MaskT = ys;
                MaskB = ye;
}
/****************************************************************************************************************************
*函数名称:Jpg_Display()
*参数    :
*返回值  :
*功能描述:用于JPG解码后将RGB数据显示到TFT液晶屏,内部调用
******************************************************************************************************************************/
static UINT Jpg_Display (
        JDEC* jd,                /* Decoder object */
        void* bitmap,        /* Bitmap data to be output */
        JRECT* rect                /* Rectangular region to output */
)
{
                int yc, xc, xl, xs;
         uint16_t *pData=(uint16_t*)bitmap;
        jd = jd;        /* Suppress warning (device identifier is not needed) */

        /*将解码数据显示到液晶屏区域*/
        //disp_blt(rect->left, rect->right, rect->top, rect->bottom, (uint16_t*)bitmap);

        if (rect->left > rect->right || rect->top > rect->bottom) return 0;         /* Check varidity */
        if (rect->left > MaskR || rect->right < MaskL  || rect->top > MaskB || rect->bottom < MaskT) return 0;        /* Check if in active area */

        yc = rect->bottom - rect->top + 1;                        /* Vertical size */
        xc = rect->right - rect->left + 1; xs = 0;        /* Horizontal size and skip */

        if (rect->top < MaskT) {                /* Clip top of source image if it is out of active area */
                pData += xc * (MaskT - rect->top);
                yc -= MaskT - rect->top;
                rect->top = MaskT;
        }
        if (rect->bottom > MaskB) {        /* Clip bottom of source image if it is out of active area */
                yc -= rect->bottom - MaskB;
                rect->bottom = MaskB;
        }
        if (rect->left < MaskL) {                /* Clip left of source image if it is out of active area */
                pData += MaskL - rect->left;
                xc -= MaskL - rect->left;
                xs += MaskL - rect->left;
                rect->left = MaskL;
        }
        if (rect->right > MaskR) {        /* Clip right of source image it is out of active area */
                xc -= rect->right - MaskR;
                xs += rect->right - MaskR;
                rect->right = MaskR;
        }
        /*设置水平方向X开始坐标*/

//     LCD_WriteReg(0x50, rect->left);
//   /*设置水平方向X结束坐标*/
//   LCD_WriteReg(0x51, rect->right);
//   /*设置竖直方向Y开始坐标*/
//     LCD_WriteReg(0x52, rect->top);
//   /*设置竖直方向Y结束坐标*/
//   LCD_WriteReg(0x53, rect->bottom);
  LCD_SetCursor(rect->left, rect->top);
        LCD_WriteRAM_Start();
        do {        /* Send image data */
                xl = xc;
                do {
                        //pd = *pat++;
                        LCD_WriteRAM(*pData++);                        //显示像素
                } while (--xl);
                pData += xs;
        } while (--yc);
        return 1;        /* Continue decompression */
}
/****************************************************************************************************************************
*函数名称:Load_Jpg()
*参数    :
*返回值  :
*功能描述:用于JPG解码并显示到TFT液晶屏,外部调用即可进行解码显示
******************************************************************************************************************************/
void Load_Jpg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open file object to load */
        void *work,                /* Pointer to the working buffer (must be 4-byte aligned) */
        UINT sz_work        /* Size of the working buffer (must be power of 2) */
)
{
        JDEC jd;                /* Decoder object (124 bytes) */
        JRESULT rc;
        BYTE scale;

        /*载入需要解码的JPG数据 */
        rc = jd_prepare(&jd, JpgDecoderRead, work, sz_work, fp);
        if (rc == JDR_OK)
        {

                /*判断JPG的缩放,以适应屏幕大小*/
                for (scale = 0; scale < 3; scale++)
                {
                        if ((jd.width >> scale) <= LCD_XMAX && (jd.height >> scale) <= LCD_YMAX) break;
                }

                /* 开始解码JPG文件并显示到液晶屏 */
                rc = jd_decomp(&jd, Jpg_Display, scale);        /* Start to decompress */

        } else {
                LCD_SetColors(RED,WHITE);
    LCD_DrawString(30,140,"prepare ERR");
        }
}

/* ------------------------------------------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extern unsigned  char JPGBUFF[];

/*************************************************************************************
  * 函数名称:main()
  * 参数    :void
  * 返回值  :void
  * 描述    :程序主入口main函数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设置时钟为168Mhz
          LED_GPIO_Config();                                           //初始化LED的GPIO配置
          SysTick_Init();                        //系统节拍初始化
          USART1_Conf();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printf("\r\n欢迎使用SY-STM32F407 V2开发板!\r\n");
          printf("\r\n        山岩科技!\r\n");
          printf("\r\n            -----专业,值得信赖!\r\n");
          delay_nms(50);                          //延时
          printf("\r\n 这是一个JPG解码例程 \r\n");

          LoadJpegFile(JPGBUFF);

        while(1)
        {
                  LED1(On);
                delay_nms(300);
                LED1(Off);
                delay_nms(30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2019-02-13):
这里解码和压缩的原理是什么,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B(2019-11-23):
参考一下代码,准备移植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2-08-28):
图片文件是用什么工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