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P8266没有出热点是坏的吗(新购)

楼主(2018-11-26):
请教ESP8266没有出热点是坏的吗(新购)

网友A:
不一定, 可以通过at指令测试,看其是否有响应。如果不是at固件的话,可以试试是否可以烧录固件

网友B:
是用at固件生成的吗

网友C:
找历城测试一下

网友D:
可能多方问题,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吧

网友E:
重刷固件,自己建热点试试

网友F:
你并不知道你拿到的esp8266里面刷的是什么固件吧,要自己重刷想要的固件再配置才知道好坏的

网友G:
是不是你配置成客户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