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串口上发数用数码管上接收 求帮助

楼主(2018-11-26):
新手一枚,这个程序调试了很久了,一直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求救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16 s,c;
u8 disp[4];
u8 temp[3]={0};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disp[0]=smgduan[0];//千位
disp[1]=smgduan[temp[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十位
disp[3]=smgduan[temp[2]];//个位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temp[c]=s;
SBUF=temp[c];//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s=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c++;
temp[c]=s;

}

网友A:
你得把想要的效果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想要的效果写出来。

就是在串口上发一个0到255之间的数,然后数码管能准确的显示出这个数。

楼主:
自问自答
给后人一点帮助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16 s,c=0;
u8 disp[4],temp[2];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temp[2-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temp[2-i]];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temp[2-i]]; break;//显示第2位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c>=3)
        c=0;
        s=SBUF;
        while(!RI); //串口接收
        RI=0;
        SBUF=s;
        while(!TI);         //串口发送
        TI=0;
        temp[c]=s-'0';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