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芯片的引脚常态是带电的吗

楼主(2018-11-26):
如题我想问一下芯片的引脚常态是带电的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带的

网友B:
看你怎么设置的咯

网友C:
芯片的引脚常态是带电的

网友D:
复位引脚常态是高电平

网友E:
如果IO初始化设置为高电平,则引脚常态为高电平,反之为低

网友F:
带电的。引脚常态是高电平

网友G:
你说的“带电”是什么意思?是指高于0的电压?是什么芯片?是什么脚?不一样的。有些芯片在系统上电后默认电平高于0,有些则不然,不尽相同。例如Vss脚大概就是不带电(按上面说的“带电”的意思)。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都是带电

网友I:
看你如何设置,一般是带电的

网友J:
一般是带电的

网友K:
按理说带电,没毛病!

网友L:
TTL电路中引脚浮空是高电平

网友M:
要看芯片引脚对应的内部结构。通常NC引脚是不带电的,其它引脚可以根据手册中的定义来确定。

网友N:
一般是的,用二极管试试会亮

网友O:
对呀,但是好像分高低电平

网友P:
如果是51未设置的话,是带电的,也就是01中的1

网友Q:
通常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