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单片机的光立方设计原理源码和架构说明

楼主(2018-11-26):
本文说明书将以看图说话的方式详细介绍光立方的搭建过程,以及阐述光立方的设计原理和架构方法。这些内容如图一所示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图一 光立方的设计思路示意图
  • 光立方的立方体LED点阵的搭建
图二 (a)雾状方形LED灯;(b)层示意图;(c)立方体点阵实物图
如图二所示,LED点阵由512个2*5*7mm的雾状方形蓝色发光管采用层共阴、竖共阳的方式焊接而成,采用LED雾灯可以很好的收聚光线,使要显示的灯的光亮不会影响周围灯的亮度,暗灭很明显,利于效果呈现。这里层共阴竖共阳的意思说光立方的每一层的负极都接在一起,一共8层,最后引出8根跳线与底座电路连接(与8个100Ω电阻串联后接在STC单片机P0口),阳极则层与层之间对应连接在一起,一共有64个口,分别接在底座电路图的8个74HC595的IO口中。这种层共阴、竖共阳的方式焊接,可以使所有LED灯并联连接,不相互影响,通过程序控制,可以点亮任意LED。
图三 焊接现场
焊接的方式是将每个LED灯的正负极弯折成90度,固定在事先制作好的间距为20mm的阵列模板中,将所有正极用工具将其盘出一个圆环,所有LED的负极则相互搭在一起,然后焊牢,一层则制作完成。正极的圆环是用来最后在每层都焊好的时候,将所有层上下连接在一起而准备的。
如这样,最后完成了光立方立方体点阵的焊接,如图二(c)所示。
  • 光立方底座电路原理讲解
图四 电路原理图
底座硬件电路以STC单片机为控制中心,主要包含复位电路,时钟信号电路,以及595控制电路,如图四原理图所示。
图四所示595电路设计,按照前部分立方体点阵搭建思路,可知最少需要用到的单片机IO口就需要64+8个,对于40PIN的STC12C5A60S2显然IO口不足,所以我们使用8个74HC595芯片来节约单片机的IO口资源, 分别用来控制每一层中每一列的LED灯。在图中,数据通过串行的方式,分别传送到每一个74HC595芯片中,再内部控制器储存这些数据,从而实现一层64个灯同时的点亮。
图四所示时钟信号电路设计,我们在XTAL1(单片机内部振荡电路的输入端口)、XTAL2(单片机内部振荡电路的输出端口)上接一个石英晶体并在两端接两个电容,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内部激荡电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实验用的晶振是12MHZ的,和晶振相连的电容一般选用33PF的陶瓷电容。
图四对应的PCB原理图如图五所示,由于光立方线路复杂,我们在布线过程中17根跳线(PCB图中红色和粉色线所示)
图五 底座PCB图
  • 程序控制光立方原理
本光立方的组成有两各个部分一个是硬件一个则是软件,软件的伸缩性很大,编写的好的程序实现起来简单不易出错,编的不好的数据会出现很多问题,本系统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方案,减少软件出错的概率,在软件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用到了KEIL4软件编辑器。
另外,我们写程序时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描述一个固定画面的显示,需要硬件执行8次扫描的过程。
  • 将第一层64个点的数据传入8个74hc595中,控制uln2803层控制芯片打开第一层开关,使第一层点亮,这个时候,其他层是灭的。
  • 等待时间t。
  • 熄灭第一层,开始向74hc595中传输第二层的数据,锁存,开启第二层总控制开关,点亮第二层。
  • 等待时间t。
.......
  • 熄灭第七层,将第八层的数据传入所有74hc595中,锁存,开启第八层总开关,
  • 点亮第八层。
  • 再回到第一步,循环下去....
这样,便实现了一个侦画面的显示,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的特性,只要刷新的够快,我们看到的就是光立方整体一起点亮的。便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为了画面的稳定,上面间隔点亮t要保持一致,否则会出现亮度不均的情况。
光立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点阵显示,每个LED都是采用并联方式焊接,所以通过编写程序可以随意设计点阵显示方式,在本课题的光立方中,我们设计了倒计时数字显示,波浪,左右推进等显示方式。 下面是部分源程序展示。

完成了硬件和软件设计,我们的光立方最后成功制作成功,展示结果如图七所示。
图七 光立方效果显示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单片机源程序:

网友A: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2020-07-07):
有没有层共阳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