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计时器的简易电子琴电路原理图

楼主:
5应用55计时器做简易电子琴的电路

网友A(2019-06-05):
没有功放能听见声音吗

网友B(2020-05-17):
引用 网友A:
没有功放能听见声音吗

电阻的阻值都是设计好的,只要555输出的方波频率用示波器看一下是正确的,那接上一个蜂鸣器后,就能正确的发音了。除非功率不够,那多加一个三极管做功率放大驱动即可。核心是图上左边部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