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不同颜色的LED灯可以接在一起吗?

楼主:
问一下,不同颜色的LED灯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A(2018-11-27):
要具体分析你是啥电路,如果就单独一个电源接灯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B:
一般是不行的,因为它们的工作电流、导通电压不一样。

网友C:
可以,正负接对就行了

网友D:
不同颜色的LE压降不一样,并联不行

网友E:
应该可以正负对接

网友F:
串联可以,正负接对就行了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要有具体的电路,不同的电路,LED的解法不同。

网友I:
并联不可以,压降和电流不一样

网友J:
还是得看你灯的具体型号啥的嘛,搜一下电压和电流,如果差不多,正负管脚接对就好了。
推荐买那种好几个颜色的LED,这样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而且LED很便宜嘛,你正负接对试一下最管用的

网友K:
单纯的连接可以,程序的话得看具体电路

网友K:
得看你是电路还是程序调试

网友L:
与颜色无关主要是参数

网友M:
发光二极管一般都是可以的,接3.3v

网友N:
与颜色无关的,要看具体参数的。

网友O:
可以,但是需要的电压可能不一样,不过接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P:
可以,注意压降

网友Q:
只要你确定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没有问题的。

网友R:
查一下灯对应的参数看看

网友S:
确定正负极,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T:
同电压的注意正负极就可以

网友U:
可以,要分清正负

网友V:
要看规格电路 如果一样的工作电路  就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W:
串联可以,注意电压

网友X:
正负极对好,可以的

网友Y:
正负接对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发光二极管一般都是可以的,接3.3v

除了白的,其它直接接3.3V会烧的

网友Z:
要看型号的吧

网友AA: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颜色不同,连接是没有区别。

网友AB:
正负极接正确就可以的

网友AC:
看你什么电路了,电压不同的

网友AD:
一般是可以的,少数情况下不可以

网友AE:
什么LED,贴片还是灯泡?看所需驱动电流决定,lz要接到一起嘛顺便问一下

网友AF:
记得是并联不行,串联可以看正负极

网友AG:
可以的老哥  看你是什么电路

网友AH:
可以的,只是要注意一下额定电压什么的,不要过载

网友AI:
当然可以啊

网友AJ:
一般在学校做实验都是可以的

网友AK:
正负对接应该可以

网友AL:
可以但是注意降压电阻的选取

网友AM:
注意最大电流,接好限流电阻是可以并联的,串联就相当于二极管串联,注意压降能够保证正常亮灯

网友AN:
这个得看具体电路,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AO:
可以,但是接的LDE最好让他们的型号相同

网友AP:
可以的   分清阴阳极

网友AQ:
一般不建议这样直接连接,最好是能串一个100R左右的电阻,因为不同颜色的LEDVF值不一样,特别是红光不能和R G B并联,红光是1.8V, R G B通常是3,3V左右,串个电阻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R:
一般情况下串联是可以,并联就要考虑规格了

网友AS:
得看具体电路

网友AT:
一般来说,只要电气规格相差不大就可以

网友AU:
一般串联就可以了,正负对接

网友AU:
串联可以,注意正负对接

网友AV:
如果只是颜色不一样,并在一起没问题的

网友AW:
并联的话,只要电源够、限流电阻合适,是可以的。串接的话,就要考虑每个LED灯的驱动电流了,如果电流差不多,有交集那应该可以的。

网友AX:
当然可以呀

网友AY:
可以,不同颜色的流水灯就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AZ:
可以,变换颜色的话需要接在一起吧

网友BA:
一般来说,可以

网友BB:
可以,只要连接顺序正确就可以

网友BC:
分情况,不同颜色一般导通电压不同,建议先查看datasheet,再设计电路

网友BD:
并联可以。不要串联,因为不同颜色的LED可通过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BE:
串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BF:
不同颜色的LED灯是可以接在一起,实现五光十色的流水灯

网友BG:
看实际电路

网友BH:
发光二极管电路主要是 根据电压限电流,一般5~10mA电流。

网友BI:
得根据你实际情况来

网友BJ:
规格要一样的,不一样可能所需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BK:
不同颜色的led 压降不一样的

网友BL:
如果就单独一个电源接灯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BM:
不同颜色的led电压范围不一样  你可到淘宝上看一下电压使用范围

网友BN:
不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否则会出现一种颜色亮其它不亮的情况,加个电阻这种情况就可以解决

网友BO:
每个led串上合适的电阻后,可以并在一起

网友BP:
不可以的,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BQ:
可以,只要是相同电压,单色的只要正负极相连就可以亮

网友BR:
应该可以的

网友BS:
串联可以啊,但你可以买有多个颜色的

网友BT:
可以的,只要是常规的5米一卷的灯条,电压都是DC 12V,可以接在一起;同一个电源下串联在一起的灯条,接的越长,后面的就越不亮,一般不超过2卷为好。

网友BU:
应该可以,有正负极

网友BV:
这个需要看你的led的规格,看最高电流大小判断

网友BW:
可以但是一定要每个先加限流电阻。

网友BX:
肯定可以一起用,但是限流电阻不要共用一个,因为不同的灯,电流对应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Y:
可以的呀

网友BZ:
你好老铁,根据电路图,

网友CA:
只要是相同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CB:
当然可以啊!

网友CC:
LED灯带不同颜色,但是相同的电压是可以接在一起的,单色的只要是正负极相连就可以亮了。

网友CD:
基本不可以,工作压降不同

网友CE:
直接并联是不可以的,因为不同颜色的等导通电流不同,并联一起会导致某个灯不亮,先串限流电阻再并联。

网友CF:
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灯和啥电路了,有时不同灯的电压不同你连一起导致一种颜色会亮,另一种不会亮

网友CG:
可以啊没得影响

网友CH:
当然可以,对电路来说,要注意的只是电压电流之类的参数,颜色对电路没有影响

网友CI:
可以的,不同的接在一起,只要能驱动就行

网友CJ:
和颜色没有关系,只要符合原理

网友CK:
参数一致可以

网友CL:
要在电路中串电阻

网友CM:
如果同一种型号(功率,电流电压),是可以的。但是,具体要参考厂家提供的手册。具体看二楼的回答

网友CN:
肯定可以啊

网友CO:
灯的颜色无所谓,只有参数正确还有正负接对就可以

网友CP:
要看他们的规格一样吗,如果一样就没问题

网友CQ:
一般不可以,因为需要的条件不同,多个相连可能电压电流要求不同

网友CR:
肯定可以接啊,只是要看具体的要求,从操作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S:
led灯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只是颜色的不同

网友CT:
看你灯的具体型号,和颜色没关系的

网友CU:
具体看你LED灯的参数,大部分都可以串联

网友CV:
我觉得可以吧,,,

网友CW: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X:
不考虑压降的话,正负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CY:
压降够就可以,注意电路

网友CZ:
呃…一般你确定好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亲!

网友DA:
可以啊,看参数,颜色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DB:
当然可以的

网友DC:
并联,亮度不一样

网友DD:
可以,主要正负连对

网友DE:
视情况而定

网友DF:
可以的,只是压降不同

网友DG:
没问题正接正负接负,不会烧

网友DH:
可以的,它们只是颜色不同,内部结构都是相同的,只是显示结果是不同颜色而已。

网友DI:
串联可以并联的话建议根据不同颜色led需要的电流加上电阻

网友DJ:
根据电路来分析,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K:
一般是可以的!有一些特殊情况不可以。。

网友DL:
而且一般不同颜色一般会产生共阴共阳管的编码混乱

网友DM:
应该可以的!

网友DN:
可以的,只要正负极接的对的,颜色不同,放光原理相同

网友DO:
要具体看您的电路

网友DP:
这个是看需要的电压的

网友DQ:
一般是不行的,因为它们的工作电流、导通电压不一样。 主要看系统供电 考虑电压问题

网友DR:
这个得看参数的

网友DS:
如果型号一样的可以,不一样的话…效果不理想

网友DT:
可以的,计算好分压就可以

网友DU:
     与颜色无关的,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DV:
亮度不同

网友DW:
#在这里快速回复#要具体分析你是啥电路,如果就单独一个电源接灯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DX:
led灯串联可以,并联时各颜色压降不同,电压能是小的那个,另外压降大的可能不亮

网友DX:
串联可以的。并联的话压降是小的那个,压降大的可能不亮。

网友DY:
可以的,没有关系

网友DZ: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 因为电压 工作时的电流等各种因素

网友EA:
跟颜色关系不大吧

网友EB:
看不同类型的LED,怎么接,不同LED限流不一样

网友EC:
正负要接对 就可以了

网友ED:
电压不同,串联可以

网友EE:
不能吧 电压有点点差异

网友EF:
只要灯的参数差不多应该就可以

网友EG:
接在一起就无法控制颜色了

网友EH: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

网友EI:
当然可以呀,只要它们的电压相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