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是怎么完成中断的?

楼主(2018-11-27):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u16 i;
u32 ss;
u8 code table_d[10]=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8 code table_w[8] =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void Timer0Init(void)  //5???@11.0592MHz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
TL0 = 0xcd;    //?????????
TH0 = 0xd4;    //?????????
TF0 = 0;    //???TF0???
TR0 = 1;     //?????0??????
IE=0X82;
}
void main(void)
{
      u8 k;
  u8 num[8] = {0};
     P0=0X00;
     P27=0;
  Timer0Init();
  while(1)
  {
  for(k=0;k<8;k++)
  {
      num[0] = table_d[ss%10];
   num[1] = table_d[ss%100/10];
   num[2] = table_d[ss%1000/100];
   num[3] = table_d[ss%10000/1000];
   num[4] = table_d[ss%100000/10000];
   num[5] = table_d[ss%1000000/100000];
   num[6] = table_d[ss%10000000/1000000];
   num[7] = table_d[ss%100000000/10000000];
   P26=0;
      P25=1;
   P0 =num[k];
   P26 = 1;
   P25 = 0;
   P0 = ~table_w[k];
   }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i++;
if(i==1000)
{
i=0;
ss++;
}
}

网友A:
这程序里有一个定时0中断处理程序,main里开启了这个中断,定时器在内部是硬件系统工作,到定时计数为0时会停止主程序,触发定时0中断处理程序,中断处理完后又回到主程序循环。

网友B:
正常啊。定时器溢出产生中断。

在“Timer0Init”函数里有“赋初值”,但是中断里面没有再赋初值,那么就是从“0”开始了。估计这一点和编写程序的初衷不一致。

网友C:
STC15F中断程序是定义16位自动重装,所以在中断程序里面就不用在赋初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里有一个定时0中断处理程序,main里开启了这个中断,定时器在内部是硬件系统工作,到定时计数为0时会 ...

是这样的,在main里读取到中断初始化完后(THTL在自加,溢出时进入中断函数)进入到whil循环中,当我的中断函数i加到1000时,执行整个中断函数,然后中断返回main中的while循环里。    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定时器溢出产生中断。

在“Timer0Init”函数里有“赋初值”,但是中断里面没有再赋初值,那么就 ...

当执行完在main里的中断初始化后(THTL自加,加满会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进入到while中,由于我中断服务程序中I=1000才能执行完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执行完的话,会中断返回在主程序while中。但是我的数码管为什么会造成中断呢?应该对数码管没有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F中断程序是定义16位自动重装,所以在中断程序里面就不用在赋初值了.

当执行完在main里的中断初始化后(THTL自加,加满会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进入到while中,由于我中断服务程序中I=1000才能执行完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执行完的话,会中断返回在主程序while中。但是我的数码管为什么会造成中断呢?应该对数码管没有中断啊!

网友D:
这个中断是由定时器0(Timer0)产生的,也就是定时器0溢出后,CPU会进入中断处理函数执行(进入的过程中会打断当前的程序执行),中断函数执行完毕后回回到之前的程序断电。

网友E:
Timer0Init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
还有是外部中断,,得分清楚

网友F:
Timer0Init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还有是外部中断,,得分清楚

网友G:
终端使能,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端使能,进入中断函数!

当执行完在main里的中断初始化后(THTL自加,加满会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进入到while中,由于我中断服务程序中I=1000为定时器1s中断才能去执行完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执行完的话,会中断返回在主程序while中。但是我的数码管为什么会造成1s的中断!

网友H:
使能之后,完成中断就自动会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执行完在main里的中断初始化后(THTL自加,加满会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进入到while中,由于我中断服 ...

先分清是要定时中断,还是外部中断,中断号要选择正确。若是定时中断,按程序发生了嵌套中断,51是不能进行的,程序进入死机状态。

网友J: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这个是中断函数,是一个定时器中断,在“Timer0Init”函数里有“赋初值”

网友K:
定时器T0中断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没注意it,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