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采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11-27):
在处理分流器信号的时候,用的分流器600A 75mV,请问在几安电流的时候也就是电压不到1MV,用什么放大器才能实现放大的功能呢

网友A:
最好用低噪音运放来放大,这样的运放很多,可以搜一下,常用的OP07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