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定时器的简易单片机呼吸灯代码

楼主(2018-11-27):
没有用到定时器,代码简易,效果也还行。
使用的是atc89c52RC,P1^1口接led,P1^1口位高电平小灯亮起,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int main(void)
{
int c=400;//定义周期
int h,l;//定义高电平低电平highlow
while(1)
{
for(h=1;h<=c;h++)
{
P1=0x01;
delay(h);
P1=0x00;
l=c-h;
delay(l);
}//高电平逐渐增加
for(l=1;l<=c;l++)
{
P1=0x00;
delay(l);
P1=0x01;
h=c-l;
delay(h);
}//低电平逐渐增加
}
}

我也是偶然看到这个方法的,感觉还行分享出来。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delay,接着是main主函数,在主函数里定义死循环,while里面用了for循环,目的是为了增加占空比,先让小灯置位高电平,延时h秒,接着低电平,延时L秒,就这样模拟了PWM的占空比,就有了高电平比例逐渐上升又逐渐下降的效果。
不喜勿喷,还是新手。
管理员求黑币!!!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为什么这样写啊?我有这样的延时函数void delay (uint ms) {uchar us;  while(ms--)  {for(us=124;us>0;us--);}  }小灯就一直亮不会出现呼吸的效果

网友B(2019-01-08):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为什么这样写啊?我有这样的延时函数void delay (uint ms) {uchar us;  while ...

你的灯不是不呼吸。只是你的延时写的时间写的比较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为什么这样写啊?我有这样的延时函数void delay (uint ms) {uchar us;  while ...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