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星星》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18-11-27):
只有音乐发声汇编程序,没有加入LED灯,供参考。数据代码已改为小星星发声
;**********************************************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BH
AJMP TIME0

;*************主程序************************

MAIN:        MOV SP,#60
MOV TMOD,#01H        ;T0定时工作方式
MOV IE,#82H        ;CPU 中断允许,T0中断允许

START0:        MOV 30H,#00H        ;TABLE 相对地址指针
NEXT:        MOV A,30H
        MOV DPTR,#TABLE        ;到TABLE处取 简谱码  节拍 码
MOVC A,@A+DPTR
MOV R2,A        ;取到的简谱码  节拍码 暂存于R2中

JZ ENDF        ;取到 00 结束

ANL A,#0FH        ;否,取低四位 节拍 码
MOV R5,A        ;将节拍码存于R5中
MOV A,R2        ;简谱码  节拍 码 给A
SWAP A        ;高4位 与 低4位 交换
ANL A,#0FH        ;取简谱 码
JNZ SING        ;取到的简谱 码不是0,则去发声
CLR TR0        ;取到0 则不发声
SJMP DLY1        ;节拍延时子程序( 随节拍码变化,延时时间不同)

;---------------发声-----------------------
SING:        DEC A        ;取到的简谱码减1
;(简谱码计数值16位数据存储首地址从TABLE1 《相对地址》0处开始放起,所以要减1)
MOV 22H,A        ;存入(22H)中
RL A        ;乘2 因为取的数据占两字节(16位)
;所以指针增加量要乘2

MOV DPTR,#TABLE1
;...........简谱码转换为相应定时器16位计数值.............
MOVC A,@A+DPTR        ;到TABLE1取相应的高字节计数值
MOV TH0,A        ;高字节计数值存入TH0和(21H)中
MOV 21H,A
MOV A,22H        ;减1的简谱码给A
RL A        ;乘2 因为取的数据占两字节(16位)
;所以指针增加量要乘2
INC A        ;A 增加 取下一个字节计数值

;...........简谱码转换为相应定时器16位计数值.............
MOVC A,@A+DPTR        ;到TABLE1取相应的低字节计数值
MOV TL0,A        ;低字节计数值存入TL0和(20H)中
MOV 20H,A
SETB TR0        ;启动T0定时器让喇叭发出不同频率声音

;---------------节拍延时-------------------
DLY1:        ACALL DELAY        ;基本单位时间为1/4拍 187ms
INC 30H        ;取下一个简谱码  节拍 码
SJMP NEXT

;---------------歌放完结束---------------
ENDF:        CLR TR0        ;关闭T0定时器
AJMP START0        ;反复循环

;****T0中断子程序(用来驱动喇叭发出不同频率声音)**************
TIME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20H        ;重装计数值
MOV TH0,21H
CPL P3.7        ;驱动发声
POP PSW
POP ACC
RETI

;******************节拍延时187ms****************************
DELAY: MOV R7,#187        ;187ms延时子程序
DLY2:        MOV R4,#02
DLY3:        MOV R3,#248
DJNZ R3,$
DJNZ R4,DLY3
DJNZ R7,DLY2
DJNZ R5,DELAY
RET

;*******音符T值表(用来让定时器发出不同的频率)**DW 表示一个 计数值 占两个字节存储单元***************

TABLE1:        DW 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 ;低音SO 低音LA 低音SI  /中音DO 中音RE
DW 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 ;中音MI 中音FA 中音SO 中音LA 中音SI
DW 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 ;高音DO 高音RE 高音MI 高音FA 高音SO

;*********简谱码  节拍码(高4位简谱码 ,低4位节拍码)*************

TABLE:        DB 44H,44H,84H,84H          ; 1 1 5 5
DB 094H,094H,88h                           ; 6 6 5 -

DB 74H,74H,63H,63H                ;  4 4 3 3
DB 52H,52H,48h                               ;  2 2 1-

DB 84H,84H,74H,74H                        ; 5 5 4 4
DB 64H,64H,58h                         ; 3 3 2-

DB 84H,84H,74H,74H                        ; 5 5 4 4
DB 64H,64H,58h                                ; 3 3 2-

DB 44H,44H,84H,84H                 ; 1 1 5 5
DB 094H,094H,88h                     ; 6 6 5 -

DB 74H,74H,63H,63H                 ;  4 4 3 3
DB 52H,52H,48h                         ;  2 2 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