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导PDF出问题

楼主(2018-11-27):
利用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正常
利用smart PDF,还有print preview,得到的PDF,都不正常。每块芯片的左边缺了引脚序号,右边缺了引脚名
如果是左右两边都缺,那可能是一些设置错了。这种左右缺的该怎么修正?

smart PDF

smart PDF

print preview

print preview

AD

AD

网友A(2020-03-02):
直接打印,用微软pdf输出成pdf就行

网友B:
试试这个:DXP → Preferences → Schematic → Options里面“Render Text with GDI+”这个选项去掉。

网友C:
您好,我的情况和您一样,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