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解码程序问题 4路非锁 遥控器按钮设置

楼主(2018-11-27):
给位师傅,您们好,这是四路2262 解码遥控器按钮键程序,遥控器按钮ABCD,A=0x08;B=0x04;C=0x02,D=0x01, 下面是非锁程序,按住遥控器按钮A,D3吸合,松开遥控器按钮A,D3断开,同理BCD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住A,再按B,松开A,AB都吸合,松开的A继电器没有断开。请师傅看看怎么改写,非常感谢。                                                                                                    {
                                                                                   if(key_d == 0x08){D3=0;}
                                                                                   if(key_d == 0x04){D2=0;}
                                                                                   if(key_d == 0x02){D1=0;}
                                                                                   if(key_d == 0x01){D0=0;}
                                                                                        decode_ok=1;
                                                                                        VT=0;
                                                                                        s=100;
                                                                                        break;
                                                                                }

                                                                }

                                                }

                 }

         }
        if(decode_ok)   //解码有效信号,类似2272 PT脚
                  {
                        s--;
                        if(!s)
                                {
                                        decode_ok=0;
                                        D0=1;D1=1;D2=1;D3=1;
                                        VT=1;
                                }
                  }

楼主:
我已经自己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改写方法:
D3=(key_d- 0x08);
D2=(key_d- 0x04);
D1=(key_d- 0x02);
D0=(key_d- 0x01);

网友A:
用一片STC 8脚芯片比如,STC15W101 201 401 等 软解码,学习型,比2272 成本低!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片STC 8脚芯片比如,STC15W101 201 401 等 软解码,学习型,比2272 成本低!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我都四十多岁了,就是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所以就利用这个来玩玩,增长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2-18):
引用 楼主:
我都四十多岁了,就是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所以就利用这个来玩玩,增长知识,非常感谢。

能发一下完整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