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如何唤醒休眠状态的STM32单片机?

楼主:
各位大神,MFRC522芯片如何唤醒休眠状态的STM32单片机,有做过的可以给一下指导吗

网友A(2018-12-21):
其实单片机的功耗要低于刷卡芯片,若要降低功耗 要刷卡芯片和单片机都进入休眠模式,唤醒可以加一个触摸芯片(成本在0.2元左右),用触摸接近(手或卡片接近)触发唤醒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B(2020-10-09):
引用 网友A:
其实单片机的功耗要低于刷卡芯片,若要降低功耗 要刷卡芯片和单片机都进入休眠模式,唤醒可以加一个触摸芯 ...

请教一下,哪些信号感应芯片可以感应ID卡的靠近

网友C:
MFRC522就可以的,如果要省电,就只能让MFRC522休眠了,比如休眠3秒,起来0.5秒,这样刷卡的时候就要等3秒了。

网友D:
建议你仔细看看MFRC522的说明书,有多种通信,比如最方便的UART不就可以唤醒了么

网友D:
有中断IO输出口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