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2K602S单片机为什么这里要用俩个AUXR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2S,功能是串口通信,我把第二个AUXR删掉,程序就不能串口通讯了,为什么了呢?

网友A(2018-11-27):
看后边的中文注释,,,,两次使用AUXR,做不同的设置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后边的中文注释,,,,两次使用AUXR,做不同的设置

~

第一个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的工作啊?第二个算出来的值与第一个一样。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