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系列的rtc万年历设计源码

楼主(2018-11-27):
包括整个工程源码,我用的是正点原子f103zet6的板子;如果板子不同,或者自己焊接的话只需改下相关的io口,一般只要改key.c,led.c,的初始化函数就可以了
如有不懂的地方,请联系我解答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t,mode=0;
        u8 t_key=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RTC TEST");
//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8");
        init_add();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ERROR!   ");
                delay_ms(80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Trying...");
        }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    -  -     ");
        LCD_ShowString(60,162,200,16,16,"  :  :  ");
        while(1)
        {
                t_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t_key!=0)
                {
                        POINT_COLOR=WHITE;
                        LCD_DrawRectangle(59,129,93,147);
                        LCD_DrawRectangle(99,129,117,147);
                        LCD_DrawRectangle(123,129,141,147);
                        LCD_DrawRectangle(59,161,77,179);
                        LCD_DrawRectangle(83,161,101,179);
                        LCD_DrawRectangle(107,161,125,179);
                        LED1 = !LED1;
                        POINT_COLOR=GRAY;
                        switch(t_key)
                        {
                                case KEY0_PRES:
                                        switch(mode)
                                        {
                                                case 1:
                                                        add_calendar.w_year--;
                                                break;
                                                case 2:
                                                        add_calendar.w_month--;
                                                break;
                                                case 3:
                                                        add_calendar.w_date--;
                                                break;
        //                                        case 4:
        //                                                add_calendar.week--;
        //                                        break;
                                                case 5:
                                                        add_calendar.hour--;
                                                break;
                                                case 6:
                                                        add_calendar.min--;
                                                break;
                                                case 7:
                                                        add_calendar.sec--;
                                                break;
                                                default:
//                                                        delay_ms(10);
                                                        break;
                                        }
                                        break;
                                case KEY1_PRES:
                                        switch(mode)
                                        {
                                                case 1:
                                                        add_calendar.w_year++;
                                                break;
                                                case 2:
                                                        add_calendar.w_month++;
                                                break;
                                                case 3:
                                                        add_calendar.w_date++;
                                                break;
        //                                        case 4:
        //                                                add_calendar.week++;
        //                                        break;
                                                case 5:
                                                        add_calendar.hour++;
                                                break;
                                                case 6:
                                                        add_calendar.min++;
                                                break;
                                                case 7:
                                                        add_calendar.sec++;
                                                break;
                                                default:
//                                                        delay_ms(10);
                                                        break;
                                        }
                                        break;
                                case WKUP_PRES:
                                        if(mode<8)
                                                mode++;
                                        else
                                                mode = 0;
                                        switch(mode)
                                        {
                                                case 1:
                                                        LCD_DrawRectangle(59,129,93,147);
                                                break;
                                                case 2:
                                                        LCD_DrawRectangle(99,129,117,147);
                                                break;
                                                case 3:
                                                        LCD_DrawRectangle(123,129,141,147);
                                                break;
        //                                        case 4:
        //                                                LCD_DrawRectangle(60,130,92,146);
        //                                        break;
                                                case 5:
                                                        LCD_DrawRectangle(59,161,77,179);
                                                break;
                                                case 6:
                                                        LCD_DrawRectangle(83,161,101,179);
                                                break;
                                                case 7:
                                                        LCD_DrawRectangle(107,161,125,179);
                                                break;
                                                default:
//                                                        delay_ms(10);
                                                        break;
                                        }
                                        break;
                                default:
//                                        delay_ms(10);
                                        break;
                        }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add_calendar.w_year-1,calendar.w_month+add_calendar.w_month-1,
                                                        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w_date-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add_calendar.sec-1);  //设置时间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init_add();
                }

                POINT_COLOR=BLUE;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60,13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13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130,calendar.w_date,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Num(60,162,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84,162,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108,162,calendar.sec,2,16);
                        LED0=!LED0;
                }
//                delay_ms(10);
        };
}

网友A:
按键没有修改的吗

网友B(2019-06-04):
为什么蜂鸣器一直响?

网友C(2019-12-17):
请问 add_calendar ,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20-06-22):
请问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