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程序怎么办 驱动也安装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27):
各位大神们!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程序怎么办 驱动也安装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急!

网友A:
1.型号一定要选对。2.TX的RX有没有接对。3.有时候杜邦线有问题也会造成无法烧写。

网友B:
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外围电路测过没,片子是开始出故障,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出的故障?请详细说明,你这么说太模糊。

网友C:
你要把具体的环境说清楚,什么型号单片机,什么方式烧录,什么样的反馈信号……最好有图

网友D:
什么样的烧录工具、具体的错误信息是怎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短路,还是线接错了,,,再不然就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F:
检查:晶振是否正常、下载器是否正版(有盗版的USB TO TTL 必须使用老版的驱动才可以 )、检查有没有短路,检查电源是否稳定等等

网友G:
将所有的杜邦线拔掉,烧进后再插上

网友H: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来

网友I: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主要考虑单片机型号是否选对,串口的型号是否选对。

网友J:
查看下晶振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驱动是否适合自己电脑,不合适的话,串口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K:
型号选择正确的话就冷启动一下,冷启动就完事了。

网友L:
将所有的杜邦线拔掉,就是单机运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就是PL2303坏了。我的板也是这样。

网友M:
检查一下串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N:
楼楼型号一定要选对,型号选对之后再试试

网友O:
单片机芯片烧了,摸一下主芯片发不发热

网友P:
看看单片机型号对不对,烧录方式呢

网友Q:
有没有拨动单片机的开关

网友R:
情况多说一些,只说一点怎么能知道呢

网友S:
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杜邦线接触不良也可能,RXD TXD有没有接反

网友T:
还是线接错了 ,就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U:
单片机型号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