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7闪退问题

楼主(2018-11-27):
当用到外来的数码管的时候,Proteus会闪退,是数码管的问题吗,一前一直用的挺好的。

网友A:
是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B:
不好吧,你要的话,我有个比较稳定的版本可以给你

网友C:
汉化了吗

楼主:
应该不是吧,以前一直用的挺好的,就是从别的地方复制了数码管,然后就一直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谐的不好吧,你要的话,我有个比较稳定的版本可以给你

要~,谢谢啦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F(2019-03-10):
引用 网友D:
和谐的不好吧,你要的话,我有个比较稳定的版本可以给你

可以要吗?我的8.7一直闪退。可以的话麻烦发我邮箱呗。982831235@qq.com

网友G:
1.以兼容身份运行,2.系统换一个环境,3.寻找最新的proteus8.7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