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芯片Z80处理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这块电路板上面的z80处理器

网友A(2018-12-01):
求顶,顶起来楼

网友B:
只能当古董收藏了,既没有输入设备,又没有编译存贮设备,功能又不强体积又大,程序还在cpu外,还是好好学51。

网友C(2022-01-23):
我三十几年前学习z8呢,现在还懂点汇编

网友D:
权当拆件备用,各数字芯片,6264,还有用。开天窗的得有紫外线灯才能再利用,不过拆件有点麻烦

网友E:
买个编程器,紫外灯可以不买,把2764换成2864即可。编译器有SDCC。

网友F:
我还有一个8098, 也用不上了, 也是找不到编译器了.

网友G:
没有用,你现在连编译器都找不到,还有刷写工具更是没有

网友H:
这是啥板子 ? 这芯片资料99%都是英文的。

网友I:
那个时候的EDA软件都可以铺铜吗???

网友J:
收藏吧,老古董级的,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和6800同级的东东。

网友K:
打磨到晶片及铜引脚,加一层透明胶,当一个漂亮的装饰品

网友L:
扔掉吧,没什么收藏价值。不信?过几年还得扔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收藏吧,老古董级的,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和6800同级的东东。

CPU是06年的,GAL16V8是08年的。设计是老古董级的,生产可不是。

网友N:
做古董外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O:
收藏吧,说不定还能当个传家宝呢

网友P:
好古老的板子,还是收藏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