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口应用(双机通信实验)

楼主(2018-11-27):
串行口应用(双机通信实验)
  • 实验目的:
完成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二、实验设备:
  EL-8051-III型单片机实验箱
三、实验内容:

甲机P1口开关的状态通过串行口发送到乙机,乙机接收到后通过P2口的发光二极管显示;乙机P1口开关的状态通过串行口发送到甲机,甲机接收到后通过P2口的发光二极管显示;通信协议:以方式1工作,波特率为1200b/s。

四、实验原理:
  对于两片AT89C51采用RS232进行双机通信。发送方的数据由串行口TXD段输出,经过电平转换芯片MAX232将TTL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输出,经过传输线将信号传送到接收端。接收方也使用MAX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后,信号到达接收方串行口的接收端。接受方接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接收的信息。为提高抗干扰能力,还可以在输入输出端加光耦合进行光电隔离。

五、实验仿真图:

、参考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              延时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i;
  SP=0x60;
  SCON=0x50;                //串口初始化,方式2,允许接收
  TMOD=0x20;                 //电源控制,波特率不加倍
  TL1=0xe6;
  TH1=0xe6;
  TR1=1;EA=1;ES=1;
  while(1)

  {
    P1=0xff;
              i=P1;
              SBUF=i;
              while(TI==0);
              TI=0;

                }
}

void funins(void) interrupt 4                              //延时子程序

{
  EA=0;
  RI=0;
  P2=SBUF;
  EA=1;
}

实验三

网友A:
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这是中断法还是什么? 还有那几句是接受或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