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有源滤波器的问题,波形一半失真

楼主(2018-11-27):
在做RC有源滤波器实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波形一半失真的问题,是电容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芯片用LM324)?

网友A:
你这个做的是正负电源吗?具体情况说清楚啊

网友B:
没电路,没具体的波形没法分析,波形一半失真是指什么?峰值电压是不是超过了运放的线性区电压?还是负载电阻过小,运放输出电流饱和导致电压上不去.

网友C:
可能是运放供电问题,用双电源供电试试,,单电源供电只出现一半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