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控制流水灯怎么搞?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楼主:
切切切七

网友A:
第一步:想好选择中断源(外部或者定时器等)
第二步:配置相关的中断设置
第三步:主函数while(1)等待流水
第四步:中断函数执行流水灯
书上都有的,不懂再问

网友B:
中断控制流水灯?
你描述清楚一点吧,具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C(2023-06-02):
引用 网友B:
中断控制流水灯?
你描述清楚一点吧,具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就是通过串口控制流水灯,只能在主函数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