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inn.c文件编译近100个错误

楼主: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h文件,请看图

iic.c正常编译没问题,当到了我的主函数文件就全错,好像reg52.h没搞进去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帮助 !

网友A(2018-11-27):
你的定义重复了,也就是说你在iic.h中include头文件,又在主函数中引用头文件,这样就相当于在主函数中写了两遍,具体原因参考c语言的编译链接过程。所以你需要去掉主函数中对头文件的引用即可。

网友B:
需要大佬的帮助

网友C:
别连续调用两次reg52.h(在iic.h调用了一次reg52.h,在mainn也调用了),就在主用的mainn.c里面调用一次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义重复了,也就是说你在iic.h中include头文件,又在主函数中引用头文件,这样就相当于在主函数中写了 ...

今天下午我回去看一下

网友E:
连续定义头文件

网友F:
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当时好像是因为存在了重复定义,你可以再主函数里定义一遍所有用到的全局变量,然后再子函数的.h文件里定义子函数用到的变量

网友G:
我看不见你的点H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看不见你的点H文件?

第三张图是iic.h,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