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GPRS打电话和GPS收卫星的Arduino例程

楼主:
1.A6A7模块需要按照供电说明供电
2.A6A7模块需要手动开机,或者将PWR_KEY引脚和V_BAT引脚短路自启动
3.先下载好程序,再接线,否则arduino UNO会下载不进去程序,因为下载程序和A6A7模块复用D0和D1
注意:代码记得安装库才能编译通过

必须接的线:
A6A7模块                ARDUINO UNO
GND------>                GND
U_TXD---->                0
U_RXD---->                1

可不接的线(用于测试调试信息)
USB-TTL模块                        ARDUINO UNO
GND----->                        GND
RXD----->                        11
TXD----->                        10

/*********************************************************************
                 作者:神秘藏宝室
                 店铺:ILoveMCU
        本例程仅适用于在本店购买模块的用户使用,鄙视其它店铺的盗用行为
        接线方式
        A7                                ARDUINO MEGA2560
        GND          --->                GND
        U_TXD        --->                RX3
        U_RXD        <---                TX3

        GPS_TXD        --->                RX2
*********************************************************************/
#include <TimerOne.h>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define GprsSerail Serial3
#define GpsSerial  Serial2

struct
{
        char GPS_Buffer[80];
        bool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GPS数据
        bool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ime[11];   //UTC时间
        char latitude[11];    //纬度
        char N_S[2];    //N/S
        char longitude[12];   //经度
        char E_W[2];    //E/W
        bool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 Save_Data;

const unsigned int gpsRxBufferLength = 600;
char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gpsRxCount = 0;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int L = 13; //LED指示灯引脚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const unsigned int gprsRxBufferLength = 500;
char gprsRxBuffer[gpr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int gprsBufferCount = 0;

char messageBuffer[100] = {};

char send_buf[100] = {0};

const char TCPServer[] = "122.228.19.57";                //TCP服务器地址
const char Port[] = "30396";                                                //端口

unsigned int count = 0;

void setup() {
        pinMode(L, OUTPUT);
        digitalWrite(L, LOW);

        DebugSerial.begin(9600);
        GprsSerail.begin(115200);
        GpsSerial.begin(9600);      //定义波特率9600,和我们店铺的GPS模块输出的波特率一致

        Timer1.initialize(1000);
        Timer1.attachInterrupt(Timer1_handler);

        initGprs();                //初始化模块

        DebugSerial.println("\r\nsetup end!");
        clrGprsRxBuffer();
}

void loop() {
        gpsRead();  //获取GPS数据
        parseGpsBuffer();//解析GPS数据
        printGpsBuffer();//输出解析后的数据
}

void initGprs()
{
        if (sendCommand("AT+RS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1);

        if (sendCommand("A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10);

        if (sendCommand("AT+GPS=1\r\n","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3);
        delay(10);

}

void(* resetFunc) (void) = 0; //制造重启命令

void errorLog(int num)
{
        DebugSerial.print("ERROR");
        DebugSerial.println(num);
        while (1)
        {
                digitalWrite(L,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L,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L,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L, LOW);
                delay(300);

                if (sendCommand("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DebugSerial.print("\r\nRESET!!!!!!\r\n");
                        resetFunc();
                }
        }
}

void printGps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UTCTim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UTCTime);

                if (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at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atitud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N_S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N_S);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longitude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longitude);
                        DebugSerial.print("Save_Data.E_W = ");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E_W);

                        digitalWrite(L, !digitalRead(L));//发送一组数据翻转一次
                }
                else
                {
                        DebugSerial.println("GPS DATA is not usefull!");
                }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DebugSerial.println("**************");
                DebugSerial.println(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nt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2);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 (i)
                                        {
                                        case 1: 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 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 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 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N/S
                                        case 5: 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6: 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获取E/W

                                        default: 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 (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 (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13);  //解析错误
                                }
                        }

                }
        }
}

void gpsRead()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
                gpsRxBuffer[gpsRxCount] = GpsSerial.read();
                if (gpsRxBuffer[gpsRxCount++] == '\n')
                {
                        char* GPS_BufferHead;
                        char* GPS_BufferTail;
                        if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PRMC,")) != NULL || (GPS_BufferHead = strstr(gpsRxBuffer, "$GNRMC,")) != NULL )
                        {
                                if (((GPS_BufferTail = strstr(GPS_BufferHead, "\r\n")) != NULL) &&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GPS_BufferHead, GPS_BufferTail - GPS_BufferHead);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clrGpsRxBuffer();
                                }
                        }
                        clrGpsRxBuffer();
                }
                if (gpsRxCount == gpsRxBufferLength)clrGpsRxBuffer();
        }

}

void clrGpsRxBuffer(void)
{
        memset(gpsRxBuffer, 0, gpsRxBufferLength);      //清空
        gpsRxCount = 0;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clrGprsRxBuffer();
        for (unsigned char n = 0; n < Retry; n++)
        {
                DebugSerial.print("\r\n---------send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write(Command);

                GprsSerail.write(Command);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gprsReadBuffer();
                        if (strstr(gprsRxBuffer, Response) != NULL)
                        {
                                DebugSerial.print("\r\n==========receive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print(gprsRxBuffer); //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clrGprsRxBuffer();
                                return Success;
                        }
                }
                Time_Cont = 0;
        }
        DebugSerial.print("\r\n==========receive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print(gprsRxBuffer);//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clrGprsRxBuffer();
        return Failure;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Receive2Keywor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char *Response2,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clrGprsRxBuffer();
        for (unsigned char n = 0; n < Retry; n++)
        {
                DebugSerial.print("\r\n---------send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write(Command);

                GprsSerail.write(Command);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gprsReadBuffer();
                        if (strstr(gprsRxBuffer, Response) != NULL && strstr(gprsRxBuffer, Response2) != NULL)
                        {
                                DebugSerial.print("\r\n==========receive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print(gprsRxBuffer); //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clrGprsRxBuffer();
                                return Success;
                        }
                }
                Time_Cont = 0;
        }
        DebugSerial.print("\r\n==========receive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print(gprsRxBuffer);//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clrGprsRxBuffer();
        return Failure;
}

  247. void Timer1_handler(void)
  248. {
  249.         Time_Cont++;
  250. }

void gprsReadBuffer() {
        while (GprsSerail.available())
        {
                gprsRxBuffer[gprsBufferCount++] = GprsSerail.read();
                if (gprsBufferCount == gprsRxBufferLength)clrGprsRxBuffer();
        }
}

void clrGprsRxBuffer(void)
{
        memset(gprsRxBuffer, 0, gprsRxBufferLength);      //清空
        gprsBufferCount = 0;
}

网友A(2019-06-04):
非常好的实例,谢谢分享!

网友B(2019-12-27):
DebugSerial.print("\r\n==========receive AT Command:==========\r\n");
                                DebugSerial.print(gprsRxBuffer); //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软串口的信息打印在串口监控器上能看到吗